两条IIC总线如何编程

楼主(2018-08-01):
如题。

一条总线已经出来了。

函数里调用的就是这里的声明,请问可以做到吗?

比如说

总线1
{
SDA = A;
}

总线2
{
SDA = B ;
}

就是不同的总线调用不同的定义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最简单的调用多条IIC总线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IO模拟的就复制粘贴代码吧,这么写代码几乎没法复用,要么你得保证每次通信的完整性,否则通信失败错误的概率较大

网友B:
定义成SDA1、SDA2这样,然后代码复制一遍,用查找替换的方法,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成SDA1、SDA2这样,然后代码复制一遍,用查找替换的方法,很方便。

我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做的。。。。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余更加好的办法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模拟的就复制粘贴代码吧,这么写代码几乎没法复用,要么你得保证每次通信的完整性,否则通信失败错误的概 ...

就是模拟来做的。

我现在也是用辅助粘贴的方法做的。

网友C:
把操作IO口的函数作为参数以函数指针的形式传入IIC驱动即可使用一套IIC驱动同时驱动多组II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