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F2K08S2下载后成功后不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楼主(2018-08-01):
需要IO特别的设置吗?
程序如下:
sbit    LED     =   P3^7;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void main()
{
    P3M0 = 0x00;                                //设置P3.0~P3.7为推模式
    P3M1 = 0xff;
//  CMPEN = 0;
    while (1)
{

    LED=~LED;
  delay_ms(500);

}

}

网友A:
最基本的反转IO, 如果不行,先检查程序及硬件!

网友B:
烧官方的例程试试,你可以不要反转IO先,先点亮或者关闭LED测试下基本硬件。

网友C:
P3M0 = 0x00;                                //设置P3.0~P3.7为推模式
    P3M1 = 0xff;
你确定这样设置是推挽输出?

网友C:
这样设置才是推挽输出

网友D:
delay_ms(500);
变量类型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