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0.5V~4.5V转0~10V

楼主(2018-08-01):
SIG为0.5~4.5V,想要输出0~10V.
目前该电路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输出不了0V和负压,想改用双电源给运放供电,不知道大神们有啥介绍。
该电路正常供电是24V,但是得在16~30V均能正常工作。
请各位大神指点下电路要如何改进。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帮解答下,要是把运放用+24V,和-5V供电,输出是否可以达到-1V~10V

网友A:
电路做的好复杂。
运放可以改用改用24V和-3V供电,先做减法减掉0.5V,然后在同相放大即可
0.5V就用电阻分压一路运放跟随产生

网友B:
是线性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帮解答下,要是把运放用+24V,和-5V供电,输出是否可以达到-1V~10V

只要带载不超过运放的能力,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C:
我觉得一个运放就能搞定的问题, 为啥要搞这么复杂的电路呢?

增益 2.5, 稍加一点偏置就成了呀

网友D:
感觉是这样吧。

楼主:
有失调电压,到不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