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吨称重项目AD转换芯片型号选择问题

楼主(2018-08-01):
最近在做一个称重项目,测量量程40吨,要求传感器精度2mv/V,传感器倒是不担心直接买现成的就行,主要是AD型号选择,看很多芯片可编程增益的,在增益128时候,会有很大的信噪比,更有甚者直接读出来的数据天南海北,想知道如何才能不走弯路,直接有没有基准电源,滤波单元,ad转换集成在一起的芯片,省却很多设计麻烦

网友A:
有,不过是国产的,看看芯海科技。这种场合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试试,准备用几位的AD了,一般TI的,ADI的,和CS5532这类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基准电源集成的恐怕不多

可以看看ADS12XX

网友C:
CISPR 25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