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hdmi ,vga 这些信号,用什么开关电路?

楼主(2018-08-01):
切换hdmi ,vga 这些信号,用什么开关电路?

@qq1731575821 : 登陆龙讯半导体官网自己查查看吧
我用的isl59446,做的vga切换。还算成功。然后HDMI呢?用哪款芯片呢?

楼主:
4053 可以吗?

网友A:
内阻太大且不稳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用信号继电器切换,多用几个就是了。

网友B:
有切换这类信号专用的模拟开关

网友C:
这个是视频信号,非常容易受到干扰,普通的模拟开关肯定不行,

网友D:
有专用的模拟开关的

网友E:
HDMI信号切换的话登陆龙迅半导体官网找,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案。
VGA信号用200MHz以上的模拟开关切换就可以了

@qq1731575821 : HDMI最高是5GBPS的信号,要看实际应用上是多少频率,500MHz带宽的模拟开关,处理300MHz左右的信号就衰减比较明显了
我用的isl59446 做的vga切换。那HDMI切换呢?用哪款芯片呢?
用的isl59446做的vga切换,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切换HDMI

网友F(2019-06-04):
VGA还好说,60~70M的信号,很多模拟开关都可以,HDMI需要专用的切换芯片

网友G:
用CH440就可以了,

网友H(2021-12-22):
T叔,这些**还有吗?现在链接不能下载了,能不能弄一下,好像要这个资料

tyw
@不会潜泳的鱼 :已发QQ油香
@tyw :邮箱?我注册的邮箱停用很久了,可以发给我qq邮箱吗?969143974
tyw
恐怕得永久停格了,哈哈,去油香收

网友I:
看应用场合和要求了。如果就要求切过来即可,可以忍受切换中的画面闪烁、声音杂音(HDMI可能带内嵌音频),找个开关芯片即可。(因为视频是以帧为单位的,切换前后的音频来源的响度等也有不同,所以在信号级硬切瞬间几乎一定会有画面闪烁和音频杂音。HDMI这种收发端带协议的,显示设备很可能还会黑屏一小段时间。赶上兼容性不好的,甚至可能一直黑,缓不过来。尤其是两个源制式不同的情况。。。)

如果对切换质量有要求,比如切换前后画面不能闪烁、声音不能有杂音,可以用FPGA切(DSP应该也可以。):采进去,对齐,在帧头切,同时对音频切换处做平滑处理,可以做到静净切换。(静:声音无杂音;净:画面无闪烁。)当然,要配合相应的外围接口电路,还要配DRAM。这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应用场合和要求了。如果就要求切过来即可,可以忍受切换中的画面闪烁、声音杂音(HDMI可能带内嵌音频), ...

有没有推荐的国产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推荐的国产芯片

VGA切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推荐的国产芯片

VGA就是模拟信号,找个速率够的多路模拟开关应该就可以。或者,有专用的?我没怎么做过VGA的接口,不太了解。

HDMI的,国内有家叫龙讯的,好像在合肥,以前有代理跟我们推过。他们家有许多HDMI的接口芯片,包括switch,可以去主页查查:
http://www.lontiumsemi.com/
专门的switch,应该会考虑切换瞬间的画面闪烁和音频的问题吧。

国内厂商一般会要求先签NDA。国外的话,可以去TI、NXP什么的去找找,应该也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推荐的国产芯片

VGA我没怎么做过。

HDMI的话,可以去搜一家国产的叫“龙讯半导体”的,以前有代理给我们推过,他们家有一些HDMI的接口芯片,包括switch。国产的一般要签NDA。如果考虑国外的可以去TI、Silicon Image(被Lattice收了)瞅瞅。

网友H:
引用 网友I:
VGA我没怎么做过。

HDMI的话,可以去搜一家国产的叫“龙讯半导体”的,以前有代理给我们推过,他们家有一 ...

谢谢,迅龙没有VGA切换开关,实在没有就用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