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动力电池中经常会讲到的link电压是指什么?

楼主(2018-08-01):
(无正文)

楼主:
好冷清啊,怎么没人发表下意见~

网友A:
继电器前端与后端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前端与后端的区别

高压采集一般有主负继电器后端电压、主正继电器后端电压、主正主负继电器后端电压和继电器前端电压,哪些和母线电压与link电压是对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采集一般有主负继电器后端电压、主正继电器后端电压、主正主负继电器后端电压和继电器前端电压,哪些 ...

继电器后端的,可以理解为link电压,继电器前端的为pack电压。
另外,采集继电器前后端电压,也是为了继电器诊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后端的,可以理解为link电压,继电器前端的为pack电压。
另外,采集继电器前后端电压,也是为了继 ...

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