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鉴权入网】LoRa模块在信号不好时入网需要很长时间

楼主(2018-08-01):
Q:为什么LoRa模块在信号不好时入网需要很长的时间?
A:模块默认是采用自适应速率入网的,会从最快的速率开始尝试,一直到最慢的速率,根据LoRaWAN规范,一次入网尝试需要约6秒,每次尝试前模块会先做无线冲撞检测,有冲撞会随机退避,此外入网失败再次重试也会有一个随机的退避时间,重试次数越多,重试的间隔时间就会越长。这些算法是为了优化大量节点同时入网的场景。
基于上面的逻辑,如果模块上电后的前几次尝试未能入网,后面的尝试间隔就会变长,导致模块要过很久才能入网。
要想在信号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跳过速率自适应尝试,可以配置模块固定用最慢的速率入网:at+joinadr=off\r,at+dr=0\r

网友A:
有没有失败的次数限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失败的次数限制呢

没有

网友A:
那有没有可能陷入无限循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可能陷入无限循环状态

如果节点一直无法入网,是会陷入无限入网重试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节点一直无法入网,是会陷入无限入网重试的状态

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加大网关的天线增益,增强网关的覆盖能力;
或者增设网关,尽可能覆盖信号盲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大网关的天线增益,增强网关的覆盖能力;
或者增设网关,尽可能覆盖信号盲点。 ...

哦  是的是的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