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阻衰减网络输出有问题?请帮看看

楼主(2018-08-01):
我将电路原理图,输入信号和PI型电阻衰减网络输出信号截图,经过一定的衰减后,情况见下;

问题:如何消除输出信号的噪声?
衰减网络原理图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电源不好。纹波影响很大。换个Nb电源就没问题了。但是输出信号依然有点点小毛刺,原因请再赐教

网友A:
如果示波器有两个探头:
1. 同时观察输入和输出;如果有毛刺,
2. 对调探头,确定是否是探头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探头:
分别观察输入和输出。
如果都有毛刺 —— 探头问题;
如果是输入没问题,输出有毛刺 —— 检查电路连接、焊接。

PS. 电阻衰减网络本身不应产生干扰。

网友A:
产生毛刺(引入噪声)的原因大致有:
1. 输入端(内含)引入;
2. 衰减网络连接不良而引入;
3. 示波器探头连接不良而引入。

网友B:
电阻网络和特别大的噪声肯定无关。
如果出现小噪声,也是正常,信号小了,信噪比肯定会下降,还有示波器的测量噪声也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示波器有两个探头:
1. 同时观察输入和输出;如果有毛刺,
2. 对调探头,确定是否是探头问题。

1.这个对调的方式很有意思啊。
2.实验了,不是探头的问题。
3.“电阻衰减网络本身不应产生干扰“===》还要考虑前后的阻抗匹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毛刺(引入噪声)的原因大致有:
1. 输入端(内含)引入;
2. 衰减网络连接不良而引入;

1.您这里面没有提到电源纹波问题,但是我就是通过更换电源实现正常输出的。
2.我试验过两个地方的衰减网络,并且还端输出,正常的信号直接接入衰减网络。板子上出来就有问题了==》电源问题或阻抗不匹配;
3.还考虑过电阻精度不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网络和特别大的噪声肯定无关。
如果出现小噪声,也是正常,信号小了,信噪比肯定会下降,还有示波器的 ...

请问下,如何这么肯定电阻网络与大噪声无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何这么肯定电阻网络与大噪声无关呢

电阻是无源器件,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噪声呢?除非你的电阻有质量问题,接触不良,阻值频繁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无源器件,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噪声呢?除非你的电阻有质量问题,接触不良,阻值频繁突变。 ...

哦哦,我懂您的意思了。我确实没有理解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