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本教科书中找到这样的公式?

楼主(2018-08-01):
关于二端口网络,几乎任何一本《电路分析基础》层次的书籍上,都能找到。

关于六类参数矩阵的转换图,几乎任何一本讲端口网络的书中也一定能找到。

但是,下图中的这个,你可能找不到:

袁教授创新方法是起个新名字,这个大师的创新方法是加个负号-?

楼主:
他这个地方漏掉了一个负号,导致下面推导全都有问题:

而且ABCD参数,选择的输出变量是U2和I2,(上图中I2是离开端口的,更加证明U2端口是输出端口),而上图中选择的输入,所以这不是ABCD,而是逆传输参数abcd!

所以整个帖子全乱套了。

楼主:
一目了然的总结。。。

楼主:
关于各种参数的级联,例如y参数的并联,z参数的串联,这个不是随意就能串或能并的,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行。

老B判据我十天前就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