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几个MOS管实现一个选择不同电压源的电路,不知道怎么搭

楼主(2018-08-01):
想通过几个MOS管实现如下功能:当V1=5V时,Vout=V2;当V1=0V时,Vout=V3.
用继电器可以方便实现这个功能,但我想用几个MOS管来实现,请教几位大神这该怎么搭,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容易啊,楼主参考下触发器就可以
在数字电子技术课本里就有

网友B:
帮助新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哎~~~~

这个更简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助新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哎~~~~

楼主是04年的老前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04年的老前辈。。。

还真是老前辈  没注意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帮助新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哎~~~~

这个图当V3大于V1,比如12V和5V,就不行了吧。
另外还有倒灌的问题。

V2那PMOS也存在不稳定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新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哎~~~~

多谢大虾了。发帖后我自己搭了一下,如图所示,看来还是你的要简单点

现在有个新问题,其实V2就是V1,(目前的逻辑是:当V1=5V时,Vout=V1, 当V1=0V时,Vout=V3),V3有可能会到5.2V,那会不会有可能出现我图中的Q1,Q2同时导通的情况,这样V1和V3不就接在一起了?(比如V1>0,同时V1又小于V3,当然V1的理论情况是要么0V,要么5V)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04年的老前辈。。。

那是我一个朋友的帐号,我拿过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老前辈  没注意看

朋友的帐号,他从来不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帮助新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哎~~~~

你这个电路,欠考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欠考虑呀

总监快给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虾了。发帖后我自己搭了一下,如图所示,看来还是你的要简单点

(目前的逻辑是:当V1=5V时,Vout=V1, 当V1=0V时,Vout=V3),   这句话说错了把   应该是Vout = V2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欠考虑呀

V2后面的PMOS的栅极因该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当V3大于V1,比如12V和5V,就不行了吧。
另外还有倒灌的问题。

有道理 故改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逻辑是:当V1=5V时,Vout=V1, 当V1=0V时,Vout=V3),   这句话说错了把   应该是Vout = V2吧 ...

我的意思是V2=V1,所以V1=5V时,相当于Vout=V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后面的PMOS的栅极因该加个上拉电阻

你是说我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V2=V1,所以V1=5V时,相当于Vout=V1了

没太明白啊

楼主:
还是用图来说话清楚点:V2改成V1了,所以逻辑是V1=5V时(此时V3=5.2V左右),Vout=V1;V1=0V时(此时V3=5.2V左右),Vout=V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用图来说话清楚点:V2改成V1了,所以逻辑是V1=5V时(此时V3=5.2V左右),Vout=V1;V1=0V时(此时V3=5.2V左 ...

明白了  所以你这个电路就不太对 参考我后来发那个电路吧  考虑了防止倒灌  不过会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故改之

请教前辈,V1高电平时,若V3>V1,与V3相连的第一个PMOS的寄生二极管是不是会导通,从而在电阻上产生上+下-的压降,导致PMOS开启?这样的话V3这一路不是就误导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前辈,V1高电平时,若V3>V1,与V3相连的第一个PMOS的寄生二极管是不是会导通,从而在电阻上产生上+下 ...

不是什么前辈,,你这个问题提的好  是会在栅极的上拉电阻上产生压降,所以栅极上拉电阻要小于V1旁边那个电阻  让压降尽量小,防止第二个PMOS误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前辈,,你这个问题提的好  是会在栅极的上拉电阻上产生压降,所以栅极上拉电阻要小于V1旁边那个 ...

原来是这样,好巧妙,谢谢!另外请问这个原理图是拿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总监快给指点一下

简单电路自己考虑呀,另外,注意V2/V3电压不同,高的导通,会漏电到低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前辈,,你这个问题提的好  是会在栅极的上拉电阻上产生压降,所以栅极上拉电阻要小于V1旁边那个 ...

我把标号在你的图中加上,不知道如下推导是否正确:

1. 假设V1=5V,V2=5V,V3=5.2V,此时Q1导通,那此时Q2的寄生二极管导通,从而使Q2的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于是Q2导通,同时把寄生二极管短路掉,V2完全加到Q3的S极,从而Q3的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于是Vout=V2;

2. 还是上面的条件,V3>V1,Q4的寄生二极管导通,此时Q4的G极电压是比S极电压小,但不足以让Q5导通

多谢指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帮助新人,既是责任也是义务。哎~~~~

你才是新人

网友B:
我这是马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标号在你的图中加上,不知道如下推导是否正确:

1. 假设V1=5V,V2=5V,V3=5.2V,此时Q1导通,那此时Q2 ...

基本上是这样,Q2 Q4主要是防止电流倒灌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大虾了。发帖后我自己搭了一下,如图所示,看来还是你的要简单点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