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DSP和采样ADC的数字锁定放大器(转)

楼主(2018-08-01):
一种基于DSP和采样ADC的数字锁定放大器

            锁定放大器(LIA)在微弱信号检测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本质上它是一种实现互相关检测的仪器,模拟LIA一般用开关式乘法器和低通滤波器来实现模拟相敏检波,数字LIA是通过ADC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再由DSP或微处理器来进行数字解调运算。数字LIA比模拟LIA有许多优点,如谐波抑制能力强、无直流漂移、实行数字处理有很好的灵活性等。陈佳圭对早期实现数字LIA的5种主要方法进行了介绍,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算法简单、易行,基本上只需做累加运算就可得出检测结果,但它们不能很好地抑制谐波。SR850是国外近几年推出的第一代数字LIA产品,其工作原理是通过ADC以256 kHz的固定采样率把被测模拟信号转换为信号序列,由DSP合成正弦参考序列,在DSP中将参考序列和采样得到的信号序列相乘,再进行数字低通滤波得到解调输出。

本文给出了一种利用DSP和采样ADC实现数字锁定放大器的方法,与SR850类似,通过采样ADC将被测模拟信号转换为信号序列,由DSP合成参考序列,但不同的是,这里要控制采样频率以实现整周期采样,这样不仅使得DSP可以精确地合成参考序列,而且能建立简洁、有效的数字互相关运算。文中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实际设计的数字LIA。

在互相关检测中有一个参考信号,设参考信号频率为fr,可以通过一定方法控制采样频率fs,使得fs=N·fr,N≥3,N由DSP来确定。设被测信号x(t)=Asin(2πfrt+φ),A>0为信号幅度,φ为信号初相位,在q个参考信号周期对x(t)进行M=q·N

不用对实际的参考信号进行采样,而由DSP根据N来合成正弦参考序列rs(k)和余弦参考序列rc(k)

rs(k)和rc(k)分别相当于对正弦参考信号sin(2πfrt)和余弦参考信号cos(2πfrt)进行同步采样所得。按式(3,4)来计算x(k)和rs(k)的互相关Rxrs,x(k)和rc(k)的互相关Rxrc

式(3,4)分别表示同相输出和正交输出,对于由式

分析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不同频时的输出特性。设被测信号x(t)=Asin(2πft+φ),f≠fr,A>0为信号幅度,仍在q个参考信号周期进行M次采样,得到信号序列x(k)

式(6,7)描述了测量非同频正弦信号时的同相输出和正交输出。图1给出了在N=8,q=3,φ=0.5时,根据式(6,7)得到的随频率变化的输出特性曲线。由图可知,当输入信号频率在fr附近有较大输出时,这显示了数字互相关检测的频率选择性;但当输入信号频率在fs±fr附近也有较大输出时,这是由于信号频率大于折叠频率fs/2而产生了混迭效应。

混迭效应会使数字LIA的频率选择性能变差,实际中应在对信号采样前使用反混迭低通滤波器,将大于折叠频率的成分滤除。下面只考虑信号频率不大于折叠频率的情形,即a在[0,N/2]内,取值分析式(6,7)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如a=k/q,k为整数且k≠q,有Rxrs=Rxrc=0,由此可知对于非1次的谐波信号,输出完全无响应。

(2)在a>1+1/q时,随a的增大,Rxrs和Rxrc呈振荡衰减趋势,在a<1-1/q时,随a的减小,Rxrs和Rxrc呈振荡衰减趋势;在a∈[1-1/q,1+1/q]时,Rxrs,Rxrc取值较明显,即当f在[fr-fr/q,fr+fr/q]频带范围内时输出较大,此频带宽度为2fr/q=2/qTr=2/Tc,Tc=qTr是测量时间。

3 LIA

实际设计了一个使用TMS320C30 DSP和采样ADCAD976的数字LIA,TMS320C30是速度快、功能强、使用方便的32位浮点运算DSP,AD976是最高采样速率为100 kHz的16位并行ADC。图2给出了数字LIA的原理框图,系统由信号处理电路、TMS320C30开发板和微机组成。此数字LIA使用起来相当方便、灵活,DSP执行的程序由微机来加载,DSP计算得到的结果传送给微机来显示和存储。

下面对图2所示数字LIA的主要工作过程作简要说明。一个方波或其他形式的周期信号连接到系统的参考输入端,通过触发电路得到TTL电平的方波信号,再经过整形电路产生约100 ns的脉冲和DSP的INT2相连,使DSP可靠地产生一次中断,首先DSP要用内部定时器来测量响应两次中断INT2的时间间隔,由此可得参考信号的周期Tr和频率fr。当fr在10 Hz~30 kHz范围内时,由DSP计算90 kHz除以fr的商值并以所得结果的整数部分作为N值,通过并行输出口将锁相环(PLL)倍频电路中的分频器设置为N分频,显然N在3~9 000范围内取值,采样频率在67.5~90 kHz范围内取值。AD976的转换结束信号经过整形电路产生约100ns脉冲,此脉冲和DSP的INT1相连,DSP在响应某一此中断INT2后允许响应中断INT1,这实际上是通过参考信号来确定起始采样。DSP响应中断INT1进行实时处理,读入采样所得数据并转换成浮点数,计算出对应这一采样点的数字正弦、余弦参考信号,然后进行互相关的相乘、累加操作,在采样M次后将得到的累加值除以M得到最后的互相关运算结果。这里,在存储器中预先装入了[0,2π]区间内1 024个等分数据点的正弦、余弦值,DSP通过计算正弦、余弦函数在某一数据点的三阶泰勒多项式,可以快速获得所需的数字正弦、余弦参考信号。

此数字LIA的工作频率范围是10 Hz~30kHz,工作频率下限只到10 Hz是因为在更低频率时实际系统中的PLL电路要获取稳定的同步倍频信号有困难;而系统的工作频率上限主要是由ADC的转换速度决定的。

对设计的数字LIA进行了测试,将有效值为1 mV的1 kHz正弦信号和由噪声发生器输出的低通限带白噪声(实际带宽100 kHz)相加,得到低信噪比(RSN)的被测信号,通过一定的软件编程能将数字LIA的测量时间取得很大。图3给出对RSN=-40 dB信号分别取测量时间Tc为1,100 s时连续测量的结果,图4给出对RSN=-60 dB信号分别取测量时间Tc为100,1 000 s时连续测量的结果。图3,4显示,在RSN一定时取长的测量时间可得到较稳定的结果,通过增大测量时间系统可将RSN很低的信号检测出来。

对信号进行整周期采样得到信号序列,由DSP合成正弦、余弦参考序列,计算参考序列和信号序列的互相关,就可得相敏检测输出。用此方法实现的数  字 LIA有很强的谐波抑制能力,但要在采样ADC前使用反混迭滤波器,否则数字LIA的频率选择性能和抑噪性能都将变差。实际设计了一个数字LIA,测试结果表明,可以用它来测量低信噪比的信号。

网友A:
以数字信号处理为基础的锁相放大器

网友B:
数字锁相放大器逐渐取代传统的模拟锁相放大器

网友C:
数字锁相放大器比模拟锁相放大器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网友D:
数字锁相放大器的信号的输入通道与模拟锁相放大器相同

网友E:
避免ADC的信号出现虚假信号

网友F:
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被送入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中,依据一定的算法完成相敏检波器的功能,再通过数字低通滤波器后获取差频后的直流信号。

网友G:
数字锁相放大器在输出通道中没有直流放大器

网友H: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I:
锁定放大器(LIA)在微弱信号检测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有使用过。

网友I:
本质上它是一种实现互相关检测的仪器,模拟

网友A:
数字锁相放大器实现了混频器和滤波器的的全数字化。

网友H:
数字锁定放大器没有工程代码吧

网友B:
数字锁相放大器具有集成度高,配置方便,可在线升级

网友G:
避免直流放大器的工作特性随时间变化的不稳定性和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漂移带来的干扰

网友C:
微弱信号检测

网友F:
参考通道以信号输入通道相同的采样速率提供数字相敏检波器所需要的相位信息,参考输入通道同样有内部和外部参考信号两种。

网友D:
交流放大必需保证转换为数字信号时有足够大的幅值

网友E:
ADC的采样频率必须满足采样定律

网友J:
模拟锁定放大器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