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隔离问题

楼主(2018-08-01):
遇到一个音频噪声问题。
产品A为我司产品,B为客户产品。由A给B供电,B输出音频到A;A经过功放后输出到喇叭。

A的音频地与电源地没有做分割,直连接在一起。

单独测试B产品,如果在B产品外部把电源地与音频地短路到一起,其输出的音频就有较大的噪声;不在外部短路到一起的情况下,没有噪声。

当前的解决方案,是在A与B之间加一个音频变压器,隔离掉音频地与电源地。

请问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B的音频地与A 的地之间引入电阻/磁珠/电感/电容都有测试,均不行。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找有没有比音频变压器更好的方案

网友A:
采用光耦隔离也可以。还可以把B的输出,改为差分对输出,A的输入,也改为差分对输入。这样共模噪声被抵消掉了。

楼主:
模拟音频,光耦隔离?模拟光耦的价格不敢看啊;还当前是出货的成品了。B也其他家的,不会改了,真坑。

网友B:
考虑B机电源独立设置。

网友C:
如果电源功率需求小电源做隔离也可以。。。。吧?

网友D:
考虑音频隔离成本和性能,还不如给B的供电进行隔离,这个在B功耗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实现的成本和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E:
知道B模块的音频输出是什么形式吗?平衡还是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B模块的音频输出是什么形式吗?平衡还是单端?

单端输出

网友F(2019-05-30):
1楼说了, 一般用差分方式
应该是B的负载电流在对地阻抗产生了信号, 叠加到音频, 可以尝试在对B供电上加个电感确认
B短改成差分输出最好, 如果不行可以想办法避免这个叠加
把A端改成差分输入, 另外加一个线到B, 连接到B的地, 保证这个线没有B的负载电流就可以防止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