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设备树子节点提取函数of_get_named_gpio_flags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佬,设备树信息如下:
leds {
                compatible = "gpio-leds";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led_gpio_default>;
                status = "okay"; /* conflict with pwm0 */

                red {
                        label = "red";
                        r-gpios = <&pioA 38 GPIO_ACTIVE_LOW>;
                };

                green {
                        label = "green";
                        g-gpios = <&pioA 37 GPIO_ACTIVE_LOW>;
                };

                blue {
                        label = "blue";
                        b-gpios = <&pioA 32 GPIO_ACTIVE_LOW>;
                        linux,default-trigger = "heartbeat";
                };
        };

我使用函数of_get_named_gpio_flags(np, "green-gpios", 0, &g_flag)来提取子节点的gpio引脚信息进行操作,可是缺只能提取第一个子节点的信息,第二个第三个都提取错误,这是为什么啊?如果这个不能提取子节点信息,那该用什么函数提取呢?

网友A(2020-08-04):
你这能提取到第一个节点?很奇怪啊,你这提取函数明明要提取“green-gpios” 这个名字的gpio,结果你设备树里面就没有这个名字的,也能提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