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脱机烧写问题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是开关电源上用的,原来是用STM8芯片,现在用芯唐N76E003替代,因芯片4脚和7脚中间有一个(100NF)104的后贴电容,用脱机编程、烧写器(带触摸屏的)无法写入,去掉电容后可以轻松写入,这样无法批量生产,请各位大师帮帮忙,如何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可以烧写程序,谢谢!

网友A:
看n76e003的參考線路reset 掛10k , 10uf.
你掛的電容應該是100uf.

那個燒錄波型沒有辦法改,只能改適合的rc值。

网友B:
不改pcb只有改编程器用强驱动nr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pcb只有改编程器用强驱动nrst

如何改变烧写器用强驱动呢!请赐教

网友C:
你是不是看错了图,4脚的104不影响下载,8脚在stm8上有一个电容,那个才影响下载

网友D:
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E:
7是GND,4是TICERST,官方推荐的电容是10uF

网友F:
电容选的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