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求!N76E003复位后IO脚能否设成低电平

楼主(2018-08-01):
N76E003复位后瞬间是高电平的,有没有办法通过代码设置成低电平?还是说只能通过硬件去反转电压

网友A:
没有这个选择,可以考虑外加个电阻控制

网友B(2018-09-11):
随便试一下,看看是什么状态。

网友B:
默认是高电平吗,IO一般默认都是低电平吧。

网友C:
一开始上电是input mode.
可以跑始跑代码时,设成out low.

网友D:
N76E003上电默认是悬浮输入模式,没有复位后瞬间高电平这个情况,也可以认为是高阻或者接近开路,电平根据外接负载确定。如果你检查复位后瞬间变成高电平,恐怕复位后就给了一个ALL GPIO 的端口双向模式指令,这样就变成弱上拉。
需要确定复位过程中是低电平的,可以接合适的下拉就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上总结的很到位,应该是楼主操作了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