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华大单片机,单片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2018-08-01):
HC32L110系列,HC32L13X系列 国产超低功耗MCU,
32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超低功耗性能

– 0.5μA @ 3V 深度睡眠模式:所有时钟关闭,
上电复位有效,IO 状态保持,IO 中断有效,
所有寄存器,RAM 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
时的功耗
– 1.0μA @3V 深度睡眠模式+ RTC 工作
– 6μA @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CPU 和外
设模块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20μA/MHz@3V@16MHz睡眠模式:CPU 停
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主时钟运行
– 120μA/MHz@3V@16MHz 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3μS 超低功耗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
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万年历 RTC 模块
 硬件 CRC-16 模块
 唯一 8 字节 ID 号
 集成 12 位 1Msps 采样的高速高精度 SARADC,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 2 路电压比较器 VC
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 LVD,可配置 16 阶比较电平,可监控端口电压以及电源电压
 嵌入式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的实时调试器

资料索取  张先生 13510542339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资料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资料发上来。。。

太大了。。。都是技术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资料发上来。。。

太大啦  不好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资料发上来。。。

可以加我QQ   随便传

网友B:
国产AT32F403发来贺电

网友C(2018-08-31):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资料发上来。。。

这里有个华大的交流群:164973950里面资料挺多的。

网友D(2019-01-03):
太大了。。。都是技术手册啊

直接传上来,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