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容爆了有多大威力?

楼主(2018-08-01):
我们老师说两个这种电容能炸一辆车,是真的吗?

网友A:
是真的,你们老师的车已经被炸掉了。

网友B:
玩具小汽车可以

做实验的时候眼睛最好带保护镜

网友C:
加的压越大,威力越大吧。。

网友D:
要看是啥车

网友E:
你们老师一看就混的不咋。。。开的车不结实。。。

网友F:
你们老师说得对,其实是可以炸任何东西的,损坏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G:
电容顶上那个十字凹痕是防爆用的,电容过载发热臌胀后,首先冲破天灵,内部压力也随之减到常压,所以一般不会爆炸.只会爆裂.除非买了没防爆槽的,或防爆槽深度不合格的伪劣商品.
"防爆"不是"不会爆",+字就是要让它爆
有防爆 跟没防爆 差别在于
有防爆是防止它蓄积太大的能量炸开,会将人炸伤,所以防爆其实是让他比较容易被撑开,不会蓄积太大能量,炸开时像炸药一样炸伤人.
高压大容量电容进货时要走正规渠道.设计时也要注意充电不要太快超载.

多谢前辈指导,都是淘宝买的可能不结实,以后得离远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老师一看就混的不咋。。。开的车不结实。。。

哈哈,混得可惨了

网友H:
你这电容不算大   我之前用过400V  2.2mF 电容  好家伙  跟手榴弹似的

@877049204 :带上高铁肯定要被没收
哈哈,以后买个电容是不是也要实名

网友A:
我以前带过一个女研究生,刚来的那段时间,安排她做实验,几乎每天都有电容爆炸,她都吓哭了。不是接反了,就是耐压弄错了,平均一天炸好几个。一看到线路板冒烟,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哇哇大叫。

@877049204 :多炸几次就好了,后来电容在她手里爆炸,她照样情绪稳定,波澜不惊。
哇,那老师你是咋办的
大神求收留!我来帮你教育这些无知的女生吧。
老湿你暴露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带过一个女研究生,刚来的那段时间,安排她做实验,几乎每天都有电容爆炸,她都吓哭了。不是接反了, ...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带过一个女研究生,刚来的那段时间,安排她做实验,几乎每天都有电容爆炸,她都吓哭了。不是接反了, ...

面过一个女研究生, 面试的时候她好紧张的样子, 不会是你教那个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带过一个女研究生,刚来的那段时间,安排她做实验,几乎每天都有电容爆炸,她都吓哭了。不是接反了, ...

电容有风险,测试需谨慎

网友L:
炸过一个,整个车间休息半天

@877049204 :那个味道实在刺鼻
那我炸一个是不是就可以放假了
那我炸一个是不是就可以放假了

网友M:
不用两个,一个就可以炸航母了。狠一点的话,用来炸地球也行。

大哥,你咋这么幽默

网友:
你老师说的是坦克车吧

网友N:
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可以使用双层保护外壳的电解电容,爆炸威力大大减小。
安全性有保障,但是成本也高了不少。高安全等级产品以及军用产品推荐使用。
这种电容有的人也称做子母电容。

学习啦,又长知识了

网友O:
以前做过高频感应加热行业 那里面上百KW的机器用的电容超级大,有一次一个生产员工正负极接反了,然后老化的时候“砰”一声,整个公司一两千平米都感觉地震了!

@通宵敲代码 :没有,有钣金外壳,外壳炸个洞,还好当时人离的远,液体炸的哪都是!
安全员祭天了没

网友P: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刷新一下试试

网友Q:
这前公司有个1200W的测试电源AC110V的接到220V了,好大的响声和烟雾。外壳还结实,没变形.

网友R:
高电压用镊子放电 也是很刺激的

网友S:
我目测10个一起  炸不破车胎

网友T:
引用 网友N:
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可以使用双层保护外壳的电解电容,爆炸威力大大减小。
安全性有保障,但是成本也高了不 ...

难道就是这?

竟然还有这种东西
嗯,天朝特产-子母电容,哈哈哈哈哈

网友U:
子母电容最大的优势就是帮奸商赚了更多钱。容量虚标。

网友V:
这个反正威力具大,我曾经看到过一次电容爆炸,满屋白色的液体。

哇,希望我见不到

网友W:
简直身临其境啊

网友X:
2002年的时候,一个耐压两百多付的3300uF的炸了一脸。幸亏当时带着眼镜。
当时电子设计竞赛做示波器四种时基之一的工频做时间轴(非线性)的时候,当时大意了,没有想到交流电的峰峰值是220*1.414,当时以为是220V。
心理阴影的好几个周,不敢开电源按钮。
可怜了那个大电容,很大,一顿饭钱没有了。

@877049204 :我近视眼,不是故意带的。。。。
安全意识很好啊,还带眼镜。人在就好,饭钱都是小事
吃一堑长一智啊

网友Y:
从隔壁家给你们转个帖子看看
不同的电容爆炸不同的火光

我还没炸过,开开眼界

网友Z:
公司用法拉电容断电保保存数据,注意,单位是法拉!几个法拉的,有些用了十几颗,威力杠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Z:
公司用法拉电容断电保保存数据,注意,单位是法拉!几个法拉的,有些用了十几颗,威力杠杠的, ...

为啥不用电池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电池呢?

不能用电池,不好过认证。而且只是断电的时候,让硬盘把数据保存完即可。

网友AA:
那么厉害,可以去兵工厂投产,新式武器,成本低,威力大

网友AB:
小火**的威力

网友B:
6300uF  450V

一个模组4并4串,炸一个惊天动地

网友B:
但是跟它一起的IGBT炸**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

网友AC:
你这老师,呵呵。

网友AD:
吓唬你们一下,你们才会认真做实验。。。。

网友AE:
现在那种高分子电容咋样呢

网友AF:
引用 网友H:
你这电容不算大   我之前用过400V  2.2mF 电容  好家伙  跟手榴弹似的

我正负接反过400V,100UF的电容,只是冒浓烟了,不会爆炸。现在电解电容防爆的技术都成熟了,国产的都做得不错,不会爆得厉害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你们老师的车已经被炸掉了。

。。。。。。。。。

网友AH:
看怎么个炸法,如果要按E=MC^2来算,能量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