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N76E003官方ADC例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8-08-02):
官方例程如下: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AIN0;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in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Timer0_Delay1ms(100);
    }
}
这个ADC例程在KEIL中编译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下载后调试到
while(ADCF == 0);就不动了。

各位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解NE76E003 adc,在ice停下來後,再跑會卡住的問題,有2個解法
1,        freerun不停。
2,        確認ADCS=0時,可以在後面下斷點停下來。
不要將斷點設在clr_adcf及set_adcs這2個地方,ice停下來,會造成adc clock停止,poll adcf卡住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NE76E003 adc,在ice停下來後,再跑會卡住的問題,有2個解法
1,        freerun不停。
2,        確認ADCS=0時,可以 ...

断点设在后面就更加动不了?不知这个官方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用的哪个版本的例子,最新的是1.06

网友: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AIN3;                                                // Enable AIN0 P1.7 as ADC in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Timer0_Delay1ms(100);
    }
}

网友B:
试试这个,我看例子是AIN3,试试看,如果可以,可能两个端口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我看例子是AIN3,试试看,如果可以,可能两个端口又区别。

我用的是1.06版的,改为AIN3或其它端口都是一样。

网友C:
也就是说例子又有问题?

楼主:
新唐的FAE在吗?能帮助一下吗?

网友A:
把斷點設在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這一行就可以了。

网友D:
啥情况,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斷點設在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這一行就可以了。

把斷點設在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這一行,更加动不了。
新唐的FAE能动手帮忙试试这个问题吗?

楼主:
新唐的FAE在吗?

网友E:
有输入输出么?在对应管脚接上3.3V电压试试

网友F:
时钟偶没偶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斷點設在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這一行,更加动不了。
新唐的FAE能动手帮忙试试这个问题 ...

N76E003的OCD系统还有另一个限制,就是正在运行用户程序时不能执行非侵入命令。非侵入命令可以
用调试器访问MCU的存储单元、状态或控制寄存器,一个读或写控制寄存器必须在MCU停止的条件下进
行。
所以,这种直接以内部寄存器的某值为条件的行是不能打断点的。

网友H:
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I(2018-09-20):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I:
ADC 使能位  可能是这里没有使能吧

网友J: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在 clr_ADCF 前 加上Enable_ADC;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在 clr_ADCF 前 加上Enable_ADC;

问一下大侠。Enable_ADC_AIN3;   和你说的Enable_ADC 不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