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可否用51单片机为基础设计一个高精度的功率计?

楼主(2018-08-02):
最近打算学单片机,以完成一个高精度数字功率计目标。嗯~最好能带测量谐波的功能。不知道需要准备哪些知识,望大神赐教

网友A:
这和硬件关系大一点 和单片机关系不是特别大, 最多选好一点的AD 的MCU

网友B:
直接51单片机,内部AD,不至于叫高精度,因此,手段无非几种,一种是外接高精度AD(14位以上),然后高速采样,内部电压电流做乘法,然后积分起来,结果就是高精度功率有效值,通过合理处理,同时可以出来:输入功率  功率有效值   PF值  频率,任务负荷感觉对于51来说有点大,16M 1T系列的也许马马虎虎。
另外一种就是外接专用AC电量芯片,这类芯片很多,进口国产都有,内部均带高精度 Σ-△ AD和高精度乘法器,通过IIC或者SPI甚至串口和单片机通信,像TI  ADI都有,国产的现在更多,像HLW8013,性价比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