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驱动电路IGBT下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8-08-02):
我设计了一个无刷电机控制器,采用IGBT驱动,上面三个管子用PWM,下面三个不采用PWM,只在换相是切换,电机运行正常,现在问题是上面三个PWM驱动的管子基本没有太大温升,下面三个管子发热严重,按我的理解上管PWM控制的频率比较高应该发热才对,下面的管子只是换相的低频切换,怎么会发热严重呢。请教一下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续流都是靠下管的二极管

楼主:
测试了一下,的确是续流问题,没想到续流的影响那么大,这个好解决吗?加散热片太大了,如果和上管温度一样,就小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续流都是靠下管的二极管

不用看电路图都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解决问题都这么牛X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的确是续流问题,没想到续流的影响那么大,这个好解决吗?加散热片太大了,如果和上管温度一样 ...

改成上下管互补的形式,用MOS协助二极管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