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单片机最小系统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2018-08-02):
是怎么回事?我之前用来驱动四轴的四个电机,PWM驱动电机都正常,后来就变成电机转速变慢,有的甚至不转,是不是和单片机最小系统这个有关系,百度说晶振频率可能太低。这是原理图https://pan.baidu.com/s/1_H_3382NWdqnx_7ZxlTRoA
在之前我设置了12Mhz的晶振,实际单片机最小系统是8Mhz的,我改过之后,重新下载到单片机里,以为可以正常PWM输出,可还是不行。。。。

网友A:
电源的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B:
能不能把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图发上来看看

https://pan.baidu.com/s/1_H_3382NWdqnx_7ZxlTRo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功率是否足够?

电源的功率是3.7v的航模锂电池,而且,在之前是可以全速转动的,重新插拔后,就变得不正常了。这是原理图https://pan.baidu.com/s/1_H_3382NWdqnx_7ZxlTRo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的功率是3.7v的航模锂电池,而且,在之前是可以全速转动的,重新插拔后,就变得不正常了。这是原理图 ...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电路图没有什么问题,控制MOS管那里最好串个100欧电阻做下限流。找到吱吱叫的器件是那个,一般电感电流大的话会吱吱叫,但是你图上的器件如果有吱吱叫的估计是挂了。电池输入那里串个电流表看看不开电机情况下的电流,一般情况下电流是很小的几十毫安甚至十几毫安,蓝牙电流可能会大一些,以及看看各个重要节点的电压比如LDO的输出电压等。

网友B:
还有你说的电机不能满转的问题,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测PWM输出正不正常,一步一步地排查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MOS驱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电池我用万用表测了,是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没有什么问题,控制MOS管那里最好串个100欧电阻做下限流。找到吱吱叫的器件是那个,一般电感电流大的 ...

我用的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https://pan.baidu.com/s/1YoU4GveGtskHP3sUECp4x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说的电机不能满转的问题,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测PWM输出正不正常,一步一步地排查到底是电源的问题 ...

刚才测了一下,单片机的PWM输出正常,LDC输出的电压是2.8V左右,MOS管那里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在2.5左右,基极和集电极电压2.39,然而,基极和发射极无电压。

最坑爹的是我发现PWM输出的问题,有时候有电压脉冲,有时候没有·········这是为什么?大佬知道么

网友A:
最坑爹的是我发现PWM输出的问题,有时候有电压脉冲,有时候没有·········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靠程序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坑爹的是我发现PWM输出的问题,有时候有电压脉冲,有时候没有·········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靠 ...

这是最神奇的地方,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应该最小系统的吱吱声有关。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断开PWM,试试流水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