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18-08-02):
对于多路运放来说,怎么保证各路信号的一致性?如图所示的模拟信号隔离电路,查资料可以做到输入100mA,输出101mV;输入3V,输出3V;但在实际测量中,当输入0.3V时,输出0.290,误差10mV;而且两通道同时测量0.3V时,通道之间误差5mV……这个有什么方法改进吗?

网友A:
高精度的电阻离不了

网友B:
单电源,测量范围就是0.3-4.7v

网友C:
这里影响的因素就多了,一则就是楼上所说,供电的问题和电阻精度的问题,最好改用双电源供电,用千一的电阻;二则是光耦本身的误差,三是运放自身的Vos也过大

网友D:
楼上说的影响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E:
一般这种情况一是在硬件上加入校准电路, 二是在软件里加入校准系数。

网友F:
像这种线性光耦,其本身线性误差就能到达你描述的水平,但是改类光耦,非线性误差一般会远小于线性误差,因此改进也不复杂,就是进行绝对值的补偿一般就可以了。
至于具体到多少这里你可没说清楚,反正这类光耦性能好和差也是满大的,根据要求换更牛的器件也是可行的办法。比如单片的线性隔离放大器ISO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