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输出波形不规整求教

楼主:
大家好:
    我板子做了一个485电路,单用485工具测试没问题,但是在现场容易出问题。后来测试一下波形,发现A、B间波形特别差。单测A和地或者B和地,波形很好。
但是测量AB之间的波形就会有50hz的干扰,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一下。

网友A(2018-09-29):
1、SP3485  VCC管脚为啥不接0.1UF电容
2、通信距离长,可以把上下拉电阻更为2K试试看
3、485A对地,485B对地 接SMBJ5.0瞬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