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求和电路

楼主(2018-08-02):
一,求和放大器

衡量优劣的指标
  • 较小的幅度/频率/相位失真
  • 高输入阻抗
  • 较小的 串扰

策略
  • 幅度失真   选择合适的管子类型,降低输入电压幅度,优化负载阻抗,使用反向放大器等。
  • 频率和相位失真   增大带宽,降低寄生电抗和电阻元件值等,使用反向放大器。

最简单的电路就是电阻型求和电路,如下图:

根据指标,高输入阻抗要求R1,R2,R3阻值较大,低串扰要求R4较低,这样导致电压增益过低!于是必须后级放大。

改进方案:

由于使用反向放大器,根据负反馈理论,失真以及和输出电压幅度相关性降低。

根据米勒定理,电阻R4相当于降低了(1+|A|)倍,同时放大了输入电压。
高增益稳定的DC放大器最合适。

分析:

楼主:
二,求和电路理论

受不良“实战”风气影响,多数人对理论比较反感,所以放在第2部分。

求和电路超级,无比,特别重要。因为如三国开头便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模拟电路中的“合”,指的是求和,电压或电流的求和;“分”指的是分配,指的是电压或电流,甚至是功率的分配。
几乎任何一个模拟电路都涉及到分合,所以必须掌握。

求和电路分为三大类:简单求和,权重求和,平均求和。分配电路刚好是求和电路的“逆”,即从求和电路的求和点发射,在求和电路的发射点接收。展开说内容比较多,大多数人没兴趣,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