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AD620输出不正常

楼主:
实测正向信号正常放大,正负5V电源,参考信号+1.25V,负电压输出恒为-2.26V,第一次使用该芯片,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8-08-03):
你放大电路的部分呢?增益调节电阻没有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大电路的部分呢?增益调节电阻没有接吧。

不接增益为1,接上200K还是一样,负电压输入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