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 50nV级信号放大到 V级信号

楼主(2018-08-02):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频率多大??
这个级别的信号还是比较好处理的?选个精密的运放,搞个两级放大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是心率信号?还是什么信号源?

网友C:
频率多少?

楼主:
50KHZ

网友D(点评):
如果信号源是高阻抗的,就选LMR1802G-LB

网友B:
这个频率有些高,要用高带宽的运放多级放大了

网友E:
如果是50KHz,这个幅度,目前标准器件基本已经很困难了,一般比如超低噪音运放,针对的只是几K以下到直流。
虽然到了50KHz频率,可以通过高通完全过滤1/F 噪音(低频放大器主要噪音)。不过高频部分,人家不会给出参数,所以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了。
AD797 50 nV p-p input voltage noise, 0.1 Hz to 10 Hz。
0.9 nV/√Hz typical (1.2 nV/√Hz maximum) input voltage noise at 1 kHz。
Low distortion:−120 dB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at 20 kHz
Excellent ac characteristics:800 ns settling time to 16 bits (10 V step)
110 MHz gain bandwidth (G = 1000)
8 MHz bandwidth (G = 10)
280 kHz full power bandwidth at 20 V p-p
20 V/μs slew rate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信号频率多大??
这个级别的信号还是比较好处理的?选个精密的运放,搞个两级放大就差不多了?

锁相放大器,高Q滤波器放大。

网友G:
恩。这个超出了本人认知水平了。
不会。。。
我印象中,只有自己搭元件来放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锁相放大器,高Q滤波器放大。

这2个放大器,二选一就行了?
还是2个都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2个放大器,二选一就行了?
还是2个都要?

一个是面子,一个是里子。升频,同步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