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方波时钟发生芯片

楼主(2018-08-02):
如题,求低成本方波发生芯片,要求,精度高,使用晶振,封装小

网友A:
有源晶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就是这样的

给我一个方案或者推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我一个方案或者推荐啊

直接用有源晶振就完了,还推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有源晶振就完了,还推荐什么

精度够吗?

网友:
有源晶振是最好的,上电就行了。

网友B:
手机里面用的都是有源晶振。

网友A:
具体看厂家数据手册, 一般比普通晶振精度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里面用的都是有源晶振。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厂家数据手册, 一般比普通晶振精度高些

感谢你的回复,有了更好的方案,用两个非门加无源晶振可生成方波,我本来是要抄那个电路,由于一直查不到芯片型号所以才来求助的,现在弄清楚了,感谢。

网友:
三5定时器貌似也可以构建一个方波发生器。

网友C:
算算多少钱 那个方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