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 CAN通信发生通信出错,波形被截断

楼主(2018-08-02):
     最近在使用一款STM32F042K6T6的片子在做充电器与锂电池的项目,在通信过程发现有个别数据帧中发生了错误,并产生了错误中断,TEC寄存器在累加。
    通过使用示波器观察通信波形,发现在发送数据过程中,有个别数据帧被从中间截断,没有完整发送一帧数据。因为打开了自动重传功能,所以马上又重发了一帧。但也有可能一直处于重传模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各位大神,麻烦帮忙指点一二,到底是什么情况会引起如下错误。具体波形如下:

第一帧数据出错,然后进程了一次重传。

第一帧数据出错,然后进程了一次重传。

第一帧数据出错,然后进程了一次重传。

第一帧错误数据

第一帧错误数据

第一帧错误数据

重传OK的数据波形

重传OK的数据波形

重传OK的数据波形

连续多帧错误,进行了多次重传

连续多帧错误,进行了多次重传

连续多帧错误,进行了多次重传

CAN通信接口电路图

     今天一起测试了了到MCU IO口的信号,如下。

出错时的波形,从上到下依次为CAN RX  CANTX   CANH  CANL.

出错波形放大帧。

重传正常帧。

数据接收帧。

网友:
不太清楚,没用过这个CAN。

楼主: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CAN接收和发送使用的是中断方式,使用CUBE 自动生成的HAL库,CAN通信波特率500K,无滤波模式。

网友A:
回环模式是否也常出错?如果不是,多检查下外围硬件线路,包括匹配电阻的使用。

是每块板都这样吗?还是说只是个别电路板?速率调低点是否有改善?

另外,相应GPIO脚的输出速率配置不必太高,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 我 以前在spi通讯的时候遇到过 不说这两种也不是一种电平啊

网友C:
我和你的问题不同 我的是回环没问题 但是正常模式下 不输出任何波形 到现在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