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出现问题

楼主(2018-08-02):
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可以正常烧录程序,keil显示已经烧进去了,但是上电后所有IO引脚电平都为0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烧的程序是完成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烧的程序是完成什么功能?

简单的点亮LED,IO口置0,置1,结果测到的都是0,其他引脚也全部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点亮LED,IO口置0,置1,结果测到的都是0,其他引脚也全部为0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供电电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供电电压正常吗?

程序没问题的,在战舰开发板上运行是可以的,电压都是3.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什么样的?供电电压正常吗?

试了下PB8的高电平只有0.0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PB8的高电平只有0.05V

你用什么烧录的?串口还是STLINK?BOOT0,BOOT1设置的对吗?复位脚接的对不对?
晶振有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烧录的?串口还是STLINK?BOOT0,BOOT1设置的对吗?复位脚接的对不对?
晶振有没有起振? ...

用JLINk烧录的,B0为0,B1悬空,怎样看晶振是否起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JLINk烧录的,B0为0,B1悬空,怎样看晶振是否起振啊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JLINk烧录的,B0为0,B1悬空,怎样看晶振是否起振啊

B1悬空会不会有问题?你看看开发板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悬空会不会有问题?你看看开发板怎么接的?

开发板也是这么接的,B0接地,B1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悬空会不会有问题?你看看开发板怎么接的?

现在把USB插到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正在检查电路

网友B:
检测一下所有电源管脚供电是否正常(包括GND)。如果正常,再看看复位管脚状态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试试把时钟源配置为内部时钟。

网友C:
烧录的时候一般是用内部晶振。如果程序设置使用外部晶振,焊接问题或者其他问题,晶振没起振的话,CPU不工作。这个问题不好直接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D:
重新焊一遍不行换新片

网友E:
程序运行了吗

网友E:
感觉是cpu没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所有电源管脚供电是否正常(包括GND)。如果正常,再看看复位管脚状态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 ...

芯片电源管脚,GND都是正常的,复位脚也是高电平3.2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的时候一般是用内部晶振。如果程序设置使用外部晶振,焊接问题或者其他问题,晶振没起振的话,CPU不工 ...

感觉像是晶振没起振,程序是烧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焊一遍不行换新片

芯片也换了,同样的芯片在开发板上就可以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晶振没起振,程序是烧进去了,

你程序里配置的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啊?如果是外部,换成内部试试呢

楼主:
这是示波器测得晶振两个引脚的波形,8M晶振电容和电阻都是把开发板的焊下来弄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里配置的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啊?如果是外部,换成内部试试呢 ...

外部的,内部也设置过了,也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示波器测得晶振两个引脚的波形,8M晶振电容和电阻都是把开发板的焊下来弄上去的 ...

这个波形肯定不对的,但是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波形肯定不对的,但是问题出在哪了

你焊了几块板啊,换一块试试呢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我的NPN、PNP封装画错了,两个一样的了,导致BOOT0一直处于拉高状态,程序无法运行,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做硬件真的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有的是基本功。一般按照以下顺序:检查原理图和参考电路的差别--》封装仔细检查--》这两个没问题了。成功了一半。
PCB回来后,先不要把芯片焊接上去,空板检查是否有短路。确认没有了,焊接。然后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经验:主电源后面增加0欧姆跳线,没有绝对把握时先断开后面,空载电压正常再把0欧姆接上。)有时候MCU或者DSP很贵,万一电压高了,烧了。电源正常了检查配置,晶振,对照参考手册测量波形,配置高低电平。如果啥都对了,就是不正常。那就要更加仔细了。有时候外界干扰,电压临界值,负载临界值都可能造成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硬件真的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有的是基本功。一般按照以下顺序:检查原理图和参考电路的差别--》封装仔细 ...

嗯,好的,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