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芯片,手动关掉输入电源,输出会有尖峰

楼主:
如图电路,15v输入,5V输出,负载1A左右,断掉15v,输入后,输出会有尖峰,波形图绿色是5v输出波形,黄色是EN脚波形

楼主(2018-08-02):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airwill 给看下

网友B:
哦, 这算是掉电后的异常情况。
输入电源电压已经跌落到很低,内部电路已经不能正常工作。
可能内部关闭开关管的电路没有足够电压保持关闭状态而让开关管有打开了,于是输出了电压。
可以对比输入输出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这种条件往往不在手册中规定状态。不过可以对输入电路放电,倒是有些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这算是掉电后的异常情况。
输入电源电压已经跌落到很低,内部电路已经不能正常工作。
可能内部关闭开 ...

看过输入输出,输入和输出波形趋势一致,但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入也会有上升的过程?

网友B:
输入也有上升的过程么

那可能还有输入电源的因素了, 不知道输入电源是什么提供的。
示波器的探头地线接在了哪里, 换个地方会不会就不同了

网友C:
输入调电过程用的机械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