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帮分析下这个电池电压采集电路 我没看懂

楼主(2018-08-02):
上面输入的是 电池串中某个电池的两端电压(外部有切换电路,可以将其切换到任意一个电池两端),单片机的地与外部电池串的-不通,相当于悬浮的。

没看懂四个mos部分是干啥的?求大神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代替整流桥堆,避免二极管压降。

网友B:
他的意思大概是你电池不管怎么放电路都可以工作。

网友B:
你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进去可能容易理解些。

网友C:
任何时候,总有一个NMOS管导通+总有一个PMOS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替整流桥堆,避免二极管压降。

能具体说下 mos是如何工作的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大概是你电池不管怎么放电路都可以工作。

能具体说下当输入电池的两端电压后,mos是如何工作的么?我没想明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时候,总有一个NMOS管导通+总有一个PMOS管导通。。。

图中的gnd是和电池两端电压没关系的,那么mos是如何如何工作的呢?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进去可能容易理解些。

即使有体二极管,也没想明白。。gnd和电池两端电压是没连接的,那么假设当输入电池两端之间为3.6v电压后,mos管又怎么工作呢?才能确保悬浮的gnd和电池两端电压产生联系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即使有体二极管,也没想明白。gnd和电池两端电压是没连接的,那么当输入电池两端电压后,mos管又怎么工作 ...

确定系统电池组与MOS/OP部分电路没有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系统电池组与MOS/OP部分电路没有共地?

无共地,是悬浮的。这个是一个锂电池保护板的采集电池电压电路。一个这个电路,通过切换不同电池端电压,来采集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共地,是悬浮的。这个是一个锂电池保护板的采集电池电压电路。一个这个电路,通过切换不同电池端电压, ...

是抄错了电路吧,电池串最终都是和保护电路系统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替整流桥堆,避免二极管压降。

gnd和电池两端电压是没连接的,那么假设当输入电池两端之间为3.6v电压后,mos管又怎么工作呢?才能确保悬浮的gnd和电池两端电压产生联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大概是你电池不管怎么放电路都可以工作。

gnd和电池两端电压是没连接的,那么假设当输入电池两端之间为3.6v电压后,mos管又怎么工作呢?才能确保悬浮的gnd和电池两端电压产生联系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抄错了电路吧,电池串最终都是和保护电路系统共地的

电池串和保护板是共地的。这个电路是采集部分,供电是通过金升阳的隔离模块供电的,是隔离的。等明天我把详细点的框图发上来。

网友E:
这个线路是一个全桥的变形,同时MOS管导通进一步消除MOS管体二极管导通压降,甚至接近0。
GND悬浮,经过这个线路就会产生确定,确定点应该是输入电池的负极,利用MOS管全桥的特性,设计目的应该就是线路输入正负可以互换,且自动切换、没有压降。
假定图电池左边为Va  右边Vb ,输出(Vin)。 当Va为负 时候,GND先是+0。7V ,Vin=Vbat-1.4,回路Vb-P0-负载-GND-N1-Va。然后N1其实已经导通,P0也是导通的。所以,GND=Va 。 Vin=Vb。
电池Vbat反转自己参考上面的分析。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啊,只是共用的一套增加4个MOS管,只需要切换到任意一个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和测量电池电压,而不需要关心测量点极性,极大简化切换系统设计。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切换开关(管子)数(那就是钱啊。。。。。。。。。。。)。

网友B:
四个MOS管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体二极管使源极电压建立,然后有两个管子的栅极电压使MOS管导通,低导通电阻使其电压损失可以忽略。
倒是你的运放供电似乎有问题:通过二极管供电,直接跟随电池电压是无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路是一个全桥的变形,同时MOS管导通进一步消除MOS管体二极管导通压降,甚至接近0。
GND悬浮,经过这 ...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你分析的对,这个电路就是用来悬浮测不同电池电压的,通过四个mos,让单片机的gnd与电池低端通,让Vin与电池的高端通,这样就相当于共地了,就可以测电池电压了。单片机的地在测量电池串的不同单体电压时,采集过程中单片机的gnd相对于电池串总负是变化的。

我想把四个mos换成四个固态继电器,实现电池低端与单片机地通,电池高端与Vin通,实现同样的功能,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MOS管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体二极管使源极电压建立,然后有两个管子的栅极电压使MOS管导通,低导通电阻 ...

谢谢您的回复。按照您说的,mos管导通后,电池的负极相当于和gnd通了,运放的地连接的是gnd,也就相当于连接到电池负极,不就能工作了么?

网友B:
据我所知固态继电器不能用在这个场合,普通机械-电磁的倒是可以,如果功耗没有问题的话。
运放的问题在于,它被用来构成电压跟随器,但它要跟随的电压高于供电电压,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你分析的对,这个电路就是用来悬浮测不同电池电压的,通过四个mos,让单片机的gnd与电 ...

肯定不行,目前已知固态继电器都是可控硅什么的,电压损失是个问题,而且成本也是问题,测量环节,4个小功率MOS管,成本合适,性能不错?干嘛要改?改个更差的?改个成本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行,目前已知固态继电器都是可控硅什么的,电压损失是个问题,而且成本也是问题,测量环节,4个小 ...

比如用这个cosmo y214S的photomos,电压损失不会有多大。主要还是成本会上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用这个cosmo y214S的photomos,电压损失不会有多大。主要还是成本会上升。 ...

SI2302 2301 4个加起来最贵的8分,还没有任何其他外围,总共不超过0.32元,关键是体积还小,4个SOT-23  板上面积一个平方cm肯定做下来,这些都是钱。
你开玩笑呢吧?用这个?你用?你们老板用?明明有成本低的,而且可靠,用成本不知道高几十倍的,还复杂?占板面积大大扩大,我要是老板,今天就开了你。你自己要是老板,只能说,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开玩笑呢吧?用这个?你用?你们老板用?明明有成本低的,而且可靠,用成本不知道高几十倍的,还复杂? ...

哈哈 我就是想想,不会用的 太贵了。
不过这个电路 运放供电部分好像有问题,运放是ad8605轨对轨,但是供电部分是Vin+经过二极管后会降低0.7,这样的话就比电池两端电压低,就不能够测全范围的电池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就是想想,不会用的 太贵了。
不过这个电路 运放供电部分好像有问题,运放是ad8605轨对轨,但是供 ...

简单,把输出分压部分加到输入去,嫌功耗,可以进一步限制分压电阻值,运放接跟随器或者低倍数放大器随便,只要输出在运放合理范围就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就是想想,不会用的 太贵了。
不过这个电路 运放供电部分好像有问题,运放是ad8605轨对轨,但是供 ...

而且觉得,这个运放供电设置到电池组,而不是后面单片机部分非常明智,应该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设计的东西,一个二极管、电容,效果肯定好过用后面单片机电源供应的情况。(人家可是电池供电)。运放处理后,已经是理想化电压源,后面单片机、AD采样要咋折腾就咋折腾,稳定性那是妥妥的。
关键是该功耗也是可关断的,只要前面两路输入信号任意一路咔嚓掉,整个部分完全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觉得,这个运放供电设置到电池组,而不是后面单片机部分非常明智,应该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设计的东西, ...

整个板子 AD采集这一部分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电池供电,所以待机功耗一定要低。各种模块都要可关断。
电池给运放供电 除了可以待机低功耗外,与使用单片机电源给运放供电,还有什么差别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个板子 AD采集这一部分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电池供电,所以待机功耗一定要低。各种模块都要可关 ...

单片机电源给运放供电,比较这个,缺点有2
1、单片机电源比直接供电质量差。要达到同等质量,成本上升。
2、单片机电源虽然也是可以关闭的吧,但是采样时间和单片机工作时间比,肯定是采样时间短,因此至少从该运放来说,不采样时候,运放直接失电,肯定这个方法更节能。(斤斤计较的,再用一个开关单独关断单片机电源-运放供电,线路复杂IO占用)。何况一个是直接供电,一个是转换隔离后间接供电,还有个效率问题。

网友F:
四个mosfet是做极性转换的,充电时两个导通,放电时另外两个导通

网友G:
类似以前看到的一个万能充电器,直接对电池触点充电,万能弹针,压到电池触点上,就可以充电了。
不管极性是否对,会自动选择极性的,也是MOS桥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四个mosfet是做极性转换的,充电时两个导通,放电时另外两个导通

充放电没有区别的,电池极性决定哪两个MOS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没有区别的,电池极性决定哪两个MOS导通。

电池1的正相当于电池2的负,测电池1是两个导通,测电池2是另外两个导通。图是示意图,电池切换部分没有画出来

网友H:
电池电压的AD检测为啥弄着复杂呢,为啥不简单点,直接分压,跟随一下就可以

网友I:
好巧妙地设计思路,学习了

网友J:
用什么电路来切换电池端呢?模拟开关吗?

网友K:
希望楼主把更多的电路发上来,也好看个明白.仅这个"阉割"过的图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L:
充放电开关的作用

网友M:
桥式整流电路。
缺少ESD防护。很容易击穿‘
运放部分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什么电路来切换电池端呢?模拟开关吗?

photoMOS切换电池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巧妙地设计思路,学习了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楼主把更多的电路发上来,也好看个明白.仅这个"阉割"过的图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

等我画完的 我把整体框图发上来

楼主:
嗯 觉得他们的设计很好 学习学习

楼主:
请教个问题,单片机待机后,怎么才能检测到 电池有充放电电流 从而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把输出分压部分加到输入去,嫌功耗,可以进一步限制分压电阻值,运放接跟随器或者低倍数放大器随便 ...

再请教个问题,电池管理一般都是无充放电电流,单片机待机,低功耗。有充放电电流,单片机唤醒。那么单片机待机后,怎么才能检测到 电池有充放电电流 从而唤醒呢?有什么思路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电池管理一般都是无充放电电流,单片机待机,低功耗。有充放电电流,单片机唤醒。那么单片 ...

这里就牵涉一个功耗分配问题。
1、采取单片机定时睡眠唤醒,测量电流决定是不是继续睡眠,这种方法在电池管理这一类不需要快速响应的系统里面完全没问题,哪怕检测滞后以S为单位也无妨。
2、独立的电流放大器,这个独立放大器就必须长期工作了,那么采用低静态电流的放大器,其实其工作消耗是很低的,然后根据电流阀值,通过中断唤醒单片机,这样的单片机部分可以长期睡眠,而被电流放大器唤醒就可以了。
2个方法,理论上设计合理,其长期等效消耗做到一样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就牵涉一个功耗分配问题。
1、采取单片机定时睡眠唤醒,测量电流决定是不是继续睡眠,这种方法在电池 ...

谢谢。

打算采用第一种。待机模式下 每1~2s RTC定时唤醒一次,然后采集电流,如果有电流,那么返回正常工作模式。

我还有个疑问,比如stm32,如果我在停止模式或者待机模式采用RTC定时唤醒,那么那个后备电池必须要接么?或者是可以不用后备电池,只要单片机Vbat接到外部3.3V就可以在待机模式使用RTC唤醒,(假设3.3是系统电源,一直存在,不掉电)?

网友N(2018-11-16):
应该前后连起来看,这个电路能花的完整些吗?感觉是做均衡用的。

网友H:
这个电路还是不错额的,主要是电池地和单片机地切换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等我画完的 我把整体框图发上来

过了三个多月了,不知道楼主画完了没?整体框图还没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