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理论的具体分析应用——一阶系统

楼主(2018-08-02):
“剖析《电路分析》”已就电路基础理论的梳理过半,在此基础上将就一些具体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分析或应用范例。

这些话题,有的给出一般的分析说明,有的可能会给出较为深入的论述。

楼主:
先就“一阶系统”给出一般化的说明。

因“一阶系统”极为常用且都该非常熟悉,所以在此不就具体的电路形式给出分析说明。

下面先看看一个大概的“分类”。

楼主:
第一个是理想的积分,在此先不讨论,仅就后面的三类给出说明。

楼主:
第二个是一阶低通滤波,这个“模型”使用太广了。在“剖析《电路分析》”中多次提到。下面给出其说明(附图)。

楼主:
一阶低通

楼主:
注意上面的一阶低通,其极点必须在s的左半平面内

上面给出了两幅图,上图中可以看到极点的位置以及相关因子的“复数向量”(注意s=jω且ω>0)。下图则是采用了双对数坐标的幅频特性图。

楼主:
第三个是一阶高通滤波,其也有相当广泛的应用。

楼主:
一阶高通

楼主:
同样的,一阶高通的极点必须在s的左半平面内。一阶高通除了其有一个极点外,还有一个零频上的零点,而正是这个零点使得其频响特性完全不同于一阶低通。注意图中θ角的位置,这也有别于一阶低通。

楼主:
最后第四个有点特别,其幅频特性有点像“阶跃”。

楼主:
一阶“阶跃”

楼主:
同样类似前几个一阶系统,其极点也必须在s平面的左边,但其零点却可正可负。

注意θ角的位置以及其与θz和θp的关系。

可能各位注意到了其幅频特性表达式中的“|ωz |”,这表明零点的绝对值确定了幅频特性。但是,零点的正负却影响着相频特性

楼主:
如果将零点定位在s平面的左半面内,所得传递函数为最小相位传递函数,相关系统为最小相位系统这个结果从图中非常容易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