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E003 串口

楼主(2018-08-02):
有没有用N76E003做过透传的大佬。
请教个问题。
UART0中断接收数据   SUBF_1=SBUF;
UART1中断接收数据  SBUF=SBUF_1;
用这么个最简单的方法,测试。会有很大问题。   我PC发数据在返回的数据特别容易就丢掉数据,或者数据错误。(这个2400BUAD的时候出错最低,其他BUAD的时候,那个错误啊,不堪入目。)
请问大佬做透传,都怎么操作的,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两个都中断接收?不懂咋回事

网友A:
编写完整的透传,绝对不可能误码像你说的这样。而且透传对于硬件的要求和单串口接收反弹比起来其实还更低。考虑到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接收--缓存--间隔这些时序上面敏感的东西没有处理好,导致数据量少的时候,应该都是正确的,但是数据量稍微多点,就产生丢码、漏码。

网友B:
接收的数据缓冲后, 再通过另一串口发出去试试。

网友C:
把波特率调大,使劲的调

网友D:
你这是一个串口收的数据通过另外一个串口发走?

网友E:
用中断做个试试看,接收中断,然后转发。

网友F:
参考例子,串口1接收,串口0发送。

网友E:
没做过这个,都是用来发送接收,应该没啥。

网友G:
玩转串口是基本的。

网友H:
调试好了没

网友I:
这个用查询还是用中断比较好?

网友F:
你可以两个都用定时器3,设置相同设置,

网友J:
只看这两句是没法判断。

网友K:
是不是没有发送完成就进入接收中断发第二次了;

网友L:
串口到串口,没看到实际意义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