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单片机辅助软件-开挂软件-FOR 003F4 版本v1.002-更新

楼主(2018-08-02):
单片机辅助软件-开挂软件-FOR 003F4 版本v1.002-更改
1.端口快速配置:只要动动鼠标即可帮你配置好,快捷准确。
2.定时器计算:只要填写好时钟,需要的定时长度,选择好定时器,点击生成代码即可,让编程变得如此的简单。
3.串口计算:写入时钟频率,填写需要的波特率,点击生成即可。
发现bug或者其他需求请回帖。
注:本软件基于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架构编写,如果双击.exe文件后跳出错误提示或者没有什么反应,那么说明你的电脑缺失.NET Framework 4组件,请下载以下链接文件并安装。如果可以运行那就不用安装环境。
下载链接: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单片机辅助软件 v1.002.zip

软件

网友A:
牛X,拿什么写的了?

网友B:
为什么现在很多上位机软件都是基于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架构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拿什么写的了?

比尔盖茨大佬的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现在很多上位机软件都是基于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架构编写?

框架从2.0到4.62,基于这个框架可以快速的出软件,界面的啥的编辑快

楼主:
更新V1.002版本,支持串口计算

网友C:
楼主,用这个软件生存波特率9600以上的发送全是乱码,确定能正常工作吗?还是HC89S003只能跑9600?

void Uart2_Init(void)
{
        P2M0 = P2M0&0x0F|0x80;//P2.1推挽输出
        TXD2_MAP = 0x21;//TXD2映射P21
        P0M1 = P0M1&0x0F|0x60;//P0.3带上拉输入(施密特)
        RXD2_MAP = 0x03;//RXD2映射P03
        RCAP5H = 0xFF;//初值高8位
        RCAP5L = 0xE6;//初值低8位
        T5CON = T5CON&0xC1|0x06;//1分频|波特率发生器|使能定时器5
        S2CON2 = 0x01;//8位UART,波特率可变|确认有效停止位
        S2CON = 0x10;//允许串行接收|清0发送标志位|清0接收标志位
        IE |= 0X40;                                                        //使能串口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这个软件生存波特率9600以上的发送全是乱码,确定能正常工作吗?还是HC89S003只能跑9600? ...

38400pbs可以,波特率越搞,误差值要越小,现在使用16MHz来计算38400pbs误差在0.16%,这个误差可以使用,你的问题应该是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没有设置对,需要误差小的可以使用外部的18.432MHz或者其他的频率。

网友D(2018-09-08):
如果通用所有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400pbs可以,波特率越搞,误差值要越小,现在使用16MHz来计算38400pbs误差在0.16%,这个误差可以使用, ...

我串口工具波特率设置是对的啊!不会出这么Low的错,不知道为什么我用38400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串口工具波特率设置是对的啊!不会出这么Low的错,不知道为什么我用38400是乱码
...

换调试助手软件,还有串口线,串口板之类的都换下,38400pbs这个伯波特率测试下来是可以使用

网友E:
Win10报病毒?

楼主:
误报,这种小软件,没有向杀毒软件注册就误报,加到白名单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误报,这种小软件,没有向杀毒软件注册就误报,加到白名单就好了

我自己写的的Windows程序没有注册,win10也没有提示病毒呀! 如果是真的带病毒的软件也是像你这么说,用户如何鉴别呢? 希望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写的的Windows程序没有注册,win10也没有提示病毒呀! 如果是真的带病毒的软件也是像你这么说,用户如 ...

如果你认为有病毒就不要用了,没人强求你一定要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认为有病毒就不要用了,没人强求你一定要使用

抱歉,误会了.我的意图是希望你能够拿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更好实现你普惠大众的美好愿望.
昨天下载芯圣官网的仿真器驱动HC_DRIVER(3.0.1.0)和HC-LINK V3.0.6.0.同样被 Defender 报木马病毒立刻删除了.并且这个版本的Win10很难将程序加入白名单.这说明被误杀的不止你一个软件,后来只能通过迅雷下载才能绕过封杀.
针对这个普遍问题,希望有更好的办法方便用户.

网友F(2019-09-30):
谢谢分享! 已经下载!以前用的是V1.000版本,只有端口配置,没有有定时常数计算和串口计算。现在都全了,太好了,

网友G(2020-04-05):
太方便了

网友H:
T5 MODE0 用不了

网友I:
学习起来还是有帮助。不错分享!

网友J(2020-08-22):
有没有更新PWM?

网友K(2020-09-29):
卧槽。。感情是我坛大佬写的。。

网友L(2021-04-13):
谢谢分享,不过串口工作方式不能修改?不支持9位模式?

网友M: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N:
不错,下载用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O:
感谢楼主的分享,太棒的软件了,棒棒的。

网友P(2021-06-04):
这个软件牛   了

网友Q:
好像有些类似的软件了。

网友R:
是针对什么处理器 的

网友:
单片机辅助软件

网友S:
这个是官网的吗

网友T:
可以做软件配置了。

网友U:
最实用的就是定时器配置。

网友V:
可以配置其他芯片吗

网友:
快捷准确的配置软件。

网友R:
可以用过arm内核的处理器吗

网友T:
以后就是图形化开发了。

网友S:
楼主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W:
比较高端的设计了。

网友X:
以后直接配置工程吧

网友Q:
楼主验证这个功能了吗

网友P:
功能非常的齐全呢。

网友V:
支持stc的芯片吗?

网友U:
以后节约了不少的时间了。

网友Y:
这也太方便了,真希望能增加适配芯片,真的太强了,

网友Z: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外挂软件吗?

网友AA(2024-04-03):
又回到芯圣了,感谢

网友AB:
我觉得有一些类似的软件。

网友AC: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AD:
好吧,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AE:
如果所有的微控制器都是通用的就好了

网友AF:
这就是传说中的插件吗?

网友AG:
The most practical is the timer configuration。

网友AH:
我觉得有些软件就是这样的。

网友AI:
这个软件是只能用于芯圣MCU开发吗?

网友AJ:
这个软件只用于核心单片机开发吗?

网友AK:
这个软件只用于核心微控制器的开发吗?

网友AL:
很好的通讯测试软件

网友AM(2024-05-15):
为什么很多 PC 软件都是基于微软、网络、框架、4种体系结构编写的?

网友N:
这个就是STM32CubeMx的功能

网友AN:
只支持这一款吗

网友AO:
这太方便了,我希望我可以加一个适配器芯片,它是如此强大,

网友AP:
为什么这么多的 PC、软件都是基于微软、网络、框架、4种体系结构编写的?

网友AQ:
这个算很常规的工具软件吧,算不上开挂。

网友AR:
这个严格意义讲不是开挂软件,只是一个小工具而已。

网友AS(2024-07-08):
这就是传说中的外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