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负载功耗瞬间降低导致LDO输出电压上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8-02):
不行就换。
HT的LDO大概是毛病最多的LDO了。

网友B:
正常现象.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网友C:
输入输出压差不能大,特别是HT的ldo,稳压响应不行。输入串电阻比较有效。

网友D:
就是瞬态响应的问题

网友E:
瞬态响应,看你波形,正常,而且应该无害啊,反正睡眠了,高点无妨,也不大,唤醒瞬间,电压又会正常。

网友F:
这个不科学啊,按说负载降低不该把输出电压拉低的,瞬间负载加大才应该拉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