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打样之导孔(via)介绍

楼主(2018-08-02):
电路板是由一层层的铜箔电路叠加而成的,而不同电路层之间的连通靠的就是导孔(via),这是因为现今电路板的制造使用钻孔来连通于不同的电路层,连通的目的则是为了导电,所以才叫做导通孔,为了要导电就必须在其钻孔的表面再电镀上一层导电物质(一般是铜),如此一来电子才能在不同的铜箔层之间移动,因为原始钻孔的表面只有树脂是不会导电的。
一般我们经常看到的PCB导孔(Via)有三种,分别叙述如下:
通孔:Plating Through Hole 简称 PTH
这是最常见到的一种导通孔,你只要把PCB拿起来对著灯光,可以看到亮光的孔就是「通孔」。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孔,因为制作的时候只要使用钻头或雷射光直接把电路板做全钻孔就可以了,费用也就相对较便宜。通孔虽然便宜,但有时候会多用掉一些PCB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一栋六层楼的房子,我买了它的三楼跟四楼,我想要在内部设计一个楼梯只连接三楼跟四楼之间就可以,对我来说四楼的空间无形中就被原本的一楼连接到六楼的楼梯给多用掉了一些空间。
盲孔:Blind Via Hole(BVH)
将PCB的最外层电路与邻近内层以电镀孔连接,因为看不到对面,所以称为「盲孔」。为了增加PCB电路层的空间利用,应运而生「盲孔」制程。这种制作方法就需要特别注意钻孔的深度(Z轴)要恰到好处,可以事先把需要连通的电路层在个别电路层的时候就先钻好孔,最后再黏合起来,可是需要比较精密的定位及对位装置。就以上面买楼当例子,六层楼的房子只有连接一楼跟二楼,或是从五楼连接到六楼的楼梯,就叫做盲孔。
埋孔:Buried Via Hole (BVH)
PCB内部任意电路层的连接但未导通至外层。这个制程无法使用黏合后钻孔的方式达成,必须要在个别电路层的时候就执行钻孔,先局部黏合内层之后还得先电镀处理,最后才能全部黏合,比原来的「通孔」及「盲孔」更费工夫,所以价钱也最贵。 这个制程通常只使用于高密度(HDI)电路板,用来增加其他电路层的可使用空间。就以上面买楼当例子,六层楼的房子只有连接三楼跟四楼的楼梯,就叫做埋孔。
更多PCB打样知识信息详见www.jiepei.com。

网友A:
过孔尺寸和价格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尺寸和价格怎么算?

过孔尺寸每个打样工厂的制程不一样,尺寸制造能力也不一样。价格目前主流都是在线计价,打样有特价板,批量有批量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孔尺寸每个打样工厂的制程不一样,尺寸制造能力也不一样。价格目前主流都是在线计价,打样有特价板,批 ...

一般是不是0.3mm作为价格的分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不是0.3mm作为价格的分界点?

一般常规是这样的,小于0.3mm的孔制程会难一些,所以价格会稍微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