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鉴权入网】网关断电重启,节点是否需要重新入网?

楼主(2018-08-02):
Q:网关断电重启,节点是否需要重新入网?
A:
节点不需要重新入网,还是保持正常通信状态。即从RUN灯上看,不会出现快闪再慢闪的过程。
节点设备最新的固件支持linkcheck,如果网关挂掉,一段时间后节点设备会重新入网,具体时间要看linkchk命令的设置。

网友A:
那节点之间的数据交互怎么做

网友B:
单个节点怎么办呢

网友C:
有次数限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节点之间的数据交互怎么做

LoRaWAN模式下,节点只与网关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节点怎么办呢

没明白你问的问题

楼主:
你是指重新入网的次数限制吗?这个不设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指重新入网的次数限制吗?这个不设限制

如果不设置限制的话 会不会陷入到死循环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RaWAN模式下,节点只与网关交互

既然已经没有网关了  那还怎么交互 会一直等待网关的开启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问的问题

我是说单个节点会不会自动成为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设置限制的话 会不会陷入到死循环中

如果节点一直处于无法入网的环境,是会不断的重试入网的,不过“重试入网”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单个节点会不会自动成为网关

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节点一直处于无法入网的环境,是会不断的重试入网的,不过“重试入网”可以关闭 ...

在他本身尝试入网的过程中也可以关闭这个功能是吗

网友B:
也就意味着单个节点存在的时候会一直不停的寻网 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他本身尝试入网的过程中也可以关闭这个功能是吗

是的,通过AT命令关闭入网重试,然后重启模块即可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意味着单个节点存在的时候会一直不停的寻网 是不是

在打开了入网重试的前提下,如果节点一直入网不成功,它就会一直重试入网,直到成功为止。这个跟是否是单个节点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打开了入网重试的前提下,如果节点一直入网不成功,它就会一直重试入网,直到成功为止。这个跟是否是单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AT命令关闭入网重试,然后重启模块即可生效

好的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