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玩具汽车怎么修?

楼主(2018-08-02):
有一个遥控汽车,因原厂带的电池容量太小,玩一会就没有电了,所以我在某宝上买了个大容量的电池,但电压都是6V的,买回来玩了几次,最后一次就不好遥控了,按遥控器向前走键,玩具车走几秒后就没有动力了,放开遥控器向前走键,等会儿再按遥控器向前走键,又可以向前走了,但一样也是走几秒又没有动力了,我拆下电池用表量下电压,是6.3V,是有电的。然后我把玩具车拆开,发现电路板上有几个管子很热,烫手。还有的时候,你按遥控器向前走键,玩具车没有动力,但玩具车的车前灯是亮的(玩具车向前走的时候,前车灯会亮,玩具车向后倒的时候,车尾灯会亮),用手拨动车轮下,车轮就转动了。再后来是车灯慢慢变暗到不亮。

请问这是管子坏了吗?如果检测问题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管子烫是车子不动,马达堵转引起的.
你装上原配电池看是否正常.若正常,说明电路没问题.是新电池问题.
你换的什么电池,容量大不等于输出电流大.象这种小马达电流很大的.电池供不出的话就会停下来,引起堵转发热.
还有电压要一样,偏高会引起遥控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烫是车子不动,马达堵转引起的.
你装上原配电池看是否正常.若正常,说明电路没问题.是新电池问题.
你换的 ...

原厂带的电池是镍铬电池 700MAH的
后来我自己买的是镍氢电池,3300MAH的。

车上电池盒里写着是6V的。所以我后来买的也是6V的,只是用表测量是6.3V。高一点也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带的电池是镍铬电池 700MAH的
后来我自己买的是镍氢电池,3300MAH的。

高0.3没关系

楼主:
是啊,所以我也奇怪,什么原因呢,怎么去查找原因?

网友C:
看看输出电流

网友D:
电池放电能力不行
原先的电池 可以2C 或者3C 甚至更大放电
新电池只有1C 不到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
所以导致启动不了,
换航模电池 或者锂动力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我也奇怪,什么原因呢,怎么去查找原因?

测电流,测三极管的好坏

楼主:
输出电流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流,测三极管的好坏

三极管在电路中测量不准确吧,是不是要拆下来测量?电流又是多少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在电路中测量不准确吧,是不是要拆下来测量?电流又是多少才是正常的? ...

拆下来更准确一点,但要记得各自的位置,别忘了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更准确一点,但要记得各自的位置,别忘了位号

这玩具车的电路板也太差了,我真担心拆完就焊不回去了,上次也是拆个玩具电路板上的器件,用烙铁焊接时,电路板上的铜导线都与电路板脱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具车的电路板也太差了,我真担心拆完就焊不回去了,上次也是拆个玩具电路板上的器件,用烙铁焊接时, ...

这就是厂家 追求低成本带来的结果
或者说你的 的焊接技术还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厂家 追求低成本带来的结果
或者说你的 的焊接技术还有待提高

你好,请问,直流电机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来判断其好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直流电机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来判断其好坏。

测量电阻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阻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是在直流电机引出的两根导线处测量吗?(红和黑两根导线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直流电机引出的两根导线处测量吗?(红和黑两根导线 )

不错

楼主: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了,数值是1.9-2.0欧。这个值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了,数值是1.9-2.0欧。这个值是正常的吗?

2欧,6v,电流3A,电池供得出吗?你把马达直接用电池搭上去,能转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了,数值是1.9-2.0欧。这个值是正常的吗?

电池能输出3A电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欧,6v,电流3A,电池供得出吗?你把马达直接用电池搭上去,能转吗?

我把6V的电池,直接接在直流电机的正负极上,电机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能输出3A电流不?

电池输出3A电流,这个我不知道啊,我用万用表测试电流,才300MA多。但电机也运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输出3A电流,这个我不知道啊,我用万用表测试电流,才300MA多。但电机也运转。 ...

那就是控制电路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控制电路有故障了

我刚才把6V的电池正负极直接接在了电机的正负极上,然后电机运转了,然后我又把电池的正负极反接在电机上了,电机也运转了,但这时却冒烟了,这个烟味上去,不像是什么烧焦的那股味,然后我把电池的正负极和电机的正负极,再按正接正,负接负,接上。电机仍然运转,这情况电机没问题吧,没烧坏吧。那股烟又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6V的电池正负极直接接在了电机的正负极上,然后电机运转了,然后我又把电池的正负极反接在电机上 ...

估计电流过大,引起电机线圈过热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过大,引起电机线圈过热冒烟

但,这次冒烟后,我再接回原电路板上使用,之前的问题没有了,能长时间控制了,能玩了。难道之前电机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这次冒烟后,我再接回原电路板上使用,之前的问题没有了,能长时间控制了,能玩了。难道之前电机的问 ...

有没弄清是哪里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弄清是哪里冒烟了?

当时看到有烟,直接拔电源了,没注意看烟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这次冒烟后,我再接回原电路板上使用,之前的问题没有了,能长时间控制了,能玩了。难道之前电机的问 ...

再看看有没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