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能放大直流MV信号吗?

楼主(2018-08-02):
单电源运放能放大直流MV信号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为什么说不可以呢?

网友A:
mV?
为什么不可以?正的直流信号有正比例,负的直流信号用反比例。。。

楼主:
问题是你怎么把这个信号取出来?输出端有个固定的直流电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怎么把这个信号取出来?输出端有个固定的直流电位啊。

楼主就直接说明信号源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是传感器还是?

网友C:
我记得有一些单电源运放的输入范围被标到 -0.3V, 不过共模范围也都是 0V,估计 mV 信号还是有特性的变化的
如果要求比较高的精度的话, 建议双电源运放,或者增加偏置

网友D:
失调电压uV级运放要多少?别说mV了。
过去的ICL7650,现在的AD8628,都是。放大mV级信号?那不是小菜嘛。
这类运放,本身就是为了uV级放大器设计,别说mV级直流放大了。

楼主:
请注意,我说的是单电源供电的情况,双电源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单电源供电时,输出端有一个直流电位1/2VCC,这会掩盖有用信号。

连型号都给你了。你还“注意“!! AD8628 典型的单电源 轨至轨运放,还说不能放大?再回炉模拟电路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注意,我说的是单电源供电的情况,双电源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单电源供电时,输出端有一个直流电位1/2VCC ...

如果是交流信号,叠加个直流偏置电压正常,放大mV级信号也非常容易;
如果是直流信号,为何要叠加直流偏置呢?uV级别失调电压的运放,直接同相输入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单电源运放,静态时,输出端必须偏置到1/2VCC啊

谁说的?要看芯片类型
是谁告知你的必须偏置到1/2VCC?

楼主:
信源是直流MV

网友B:
那就直接用uV级别Vos的运放,接成同相输入放大电路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偏置

楼主:
不用偏置?,我回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偏置?,我回去试试

书把人读坏掉了吧。
谁规定的运放必须±电源?
什么是输出轨至轨知道不?
什么是输入轨至轨知道不?

网友E:
放大MV信号,运放是可以的,好多烙铁的热电偶就是mv信号经过运放放大了

楼主:
试了不行,输入端接地,最低输出0.3伏,做计是输出管的饱和电压

网友F:
轨到轨运放,一般输入共模范围到-0.3V,0V的共模电压完全没问题。运放输出“轨到轨”是接近电源轨,单电源供电输出可以低到比地电平高几十毫伏的程度。”

楼主:
我试了,同想端接负信号,输出最小也是0.2左右,根本无法达到0输出。集成运放的分析方法都是针对交流输入,蹙线性工作区,和我这个情况不同。看样子还得用双电源!

楼主:
我试了,同相端接负信号,输出最小也是0.2左右,根本无法达到0输出。集成运放的分析方法都是针对交流输入,在线性工作区,和我这个情况不同。看样子还得用双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同相端接负信号,输出最小也是0.2左右,根本无法达到0输出。集成运放的分析方法都是针对交流输入, ...

结果并非是楼主说的原因。
做的好的轨对轨运放,单电源工作下也无法真正输出0V信号,有几个mV到几十mV的差异,做的差的运放,200mV也是正常的。跟用的运放型号参数有关。当然如果要求精度高,十几个mV几十mV都不能接受,就只能双电源供电

楼主:
你仔细看一下运放的输纨电路,就是一个pnp和npn对管,所以由于三极管的Uce,饱和时也不能为零,这就是根本原因不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一下运放的输纨电路,就是一个pnp和npn对管,所以由于三极管的Uce,饱和时也不能为零,这就是根本原 ...

前提都和你说了,必须是轨至轨运放,普通运放,单电源,谁说可以输出几十mV的电压了?
所谓轨至轨运放,输出毫无例外都是mos  漏极互补管输出,由于MOS管导通的电阻性,输出接近0V毫无压力。
当然同样道理,如果输出负载比较重,而运放输出导通电阻毕竟是存在的,比如1欧姆,根据你负载的接法(灌电流或者拉电流)电压也许不能做到完全0V。这个是原理决定的东西。

网友G:
假设1mV,比如用ICL7650,加偏置VCC/2,给出一个放大信号,比如你放大1000倍,至1V,然后再随便一个运放,做个减法器就是了,减去VCC/2不就行了。。。。何必纠结于output swing呢。
那个偏置VCC/2不会随着你的信号一起被放大的,只是一个相对点而已。

网友H:
楼主,利用复合运放自己将Vos消0,可以实现。

网友I:
看来21IC已经没落了,连这种贴都能上十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利用复合运放自己将Vos消0,可以实现。

100k和1k的作用是?
能否取消,从输出直接跟随反馈回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00k和1k的作用是?
能否取消,从输出直接跟随反馈回来?

1,100K/1K设定电路放大倍数,下运放1:1反馈到上运放-端。
2,如果取消,电路就成为放大倍数1的跟随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利用复合运放自己将Vos消0,可以实现。

你这是在误导人啊。这样根本不可能将VOS消0的。这个只是仿真可以消0而已。
换个角度想想,要是真这么容易,那些斩波运放岂不是都卖不出了。。。。

“这个只是仿真可以消0而已”,难道做过电路板实验,不然这么肯定。
"你这是在误导人啊"这句话怎么听起来曾似相识。 这里不是教坛,不是“导”人的地方。是论坛,讨论的平台,你认为有错,就具体指出,别只会扣帽。你要更好的方案贴出就更好。

网友K:
前几天刚在单位骂完小弟   mV  是小写的m    不是大写的M   这个细节要注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利用复合运放自己将Vos消0,可以实现。

这里加个100k是不是要平衡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利用复合运放自己将Vos消0,可以实现。

为何仿真出来的是负数?

1,首帖是单电源运放。 2,我讲的也是单电源复合运放。 3,"平衡电阻"不平衡。“谁能推导?又有谁能证明能够平衡?”有一个美过人狠批,但是没有半点人身攻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里加个100k是不是要平衡点?

  失调电压调0分两部分:Vos和静态基极电流产生的压降。

网友H:
@小和尚520,
      外国人先进技术不拿来用是笨蛋,但是盲从错误的理念也是不可取。
  “平衡电阻”是正端加R=Re//Rf电阻,偏置电流(姑且认为是静态基极电流,如果不是就更离谱)在它们产生的压降就平衡相抵。厂家仅提供Ios和Ibs参数,推导输入级差分管对静态基极电流IB+和IB-分别是Ibs+0.5Ios和Ibs-0.5Ios,这样,电阻造成的压降(Ibs+0.5Ios)IB+与(Ibs-0.5Ios)IB-不平衡。有的说法IB+=IB-=0就平衡,那么(Re//Rf)IB-=0,设置R就是多余的;有的说IB+=IB-就平衡,如果如此,提出平衡电阻就太勉强了。

楼主:
明白了,输出级是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失调电压调0分两部分:Vos和静态基极电流产生的压降。

哎。你们到底看不看数据手册啊。。。
同种芯片的VOS,每个都不一样,是一个分布(大部分芯片里面都给出了VOS的概率密度的图)。所以,你用两个相互抵消自然只是一厢情愿的数字游戏了。
假如一个是1mV,一个是3mV,抵消后成为2mV,还不如不抵消呢。。。
方案前面都说的很明白了,加VCC/2这个静态工作点就全部解决了。很难理解吗?

@captzs :你还是不理解啊。VCC/2的工作点,不是解决VOS的问题,是解决轨至轨不理想的问题的。 VOS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直接换个VOS低的芯片不就完了。
既然Vos是随机,那么设定的Vcc/2工作点不就也随机,这个条件是一样的,总不会随机性只针对复合运放,我此电路不是因你的电路而发,这是讲到了就比对一下。 推挽电路要求NPN和PNP管参数一致,真的完全一致吗?
对,这是个随机数,跟温度,环境有关,随机信号是不可低消的,通过频率特性降低。

网友H:
32楼复合运放的两个措施:
1,选择两个运放封装在同一基片的IC以求温度变化接近,挑选Vos等参数接近的,下一步调整就容易。
2,微调Ro电阻调0输出失调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32楼复合运放的两个措施:
1,选择两个运放封装在同一基片的IC以求温度变化接近,挑选Vos等参数接近的,下 ...

Vos是随机的,无论是否同一基片.

网友H:
有那位高手知道:仪表放大器如何平衡三个运放的Vos?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那位高手知道:仪表放大器如何平衡三个运放的Vos?

对于仪表放大器而言,值钱的不是那个VOS,而是那几个电阻。电阻的精确匹配才能保证系统的线性输出。
如果不相信,你自己去搭建看看,同等指标下,那几个电阻的钱是大头,其次才是运放。。
VOS压根不用平衡,换个VOS小的运放就可以了。用VOS很差的运放,然后费力不讨好的去折腾VOS,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