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驱动TSM12程序

楼主(2018-08-02):
TSM12电流大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a44 ... 68a98271feaceb.html
这个不就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a44b6ee2e43a580216fc700abb68a98271feaceb.html
这个不就是吗?

谢谢,这个不是呀.硬件接法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不是呀.硬件接法都不一样

都是用I2C驱动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2018-09-12):
我也在寻求,请问你的搞定了没?搞定的话 能给我说一下怎么弄吗?

网友C(2018-12-14):
推荐一款可以替代ADS TSM12的电容传感专用芯片----》MA51T12

最多支持12个电容检测通道,通过IIC接口可方便的进行参数和工作模式配置,以及进行键值读取等。应用方案实现外围电路精简,开发简单,既为用户降低了整体BOM成本,也为用户实现小型化产品提供了必要条件。
MA51T12适用于各种电容传感应用方案,例如触控按键,水位检测,接近手势识别等。产品支持低功耗睡眠唤醒,睡眠工作电流低至10uA,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电池供电设备应用。产品出色的抗干扰性能使产品可以适应大部分的恶劣应用环境,特别是在触控按键应用领域中,产品的防水、防辐射干扰,以及电流注入测试等方面的性能表现突出,得到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

MA51T12产品特性
12个电容检测通道,外围电路极简
IIC通信接口用于键值读取和工作参数配置
每个按键灵敏度单独可调
低功耗模式工作电流小于10uA,支持触摸唤醒
支持触摸中断唤醒上位机,IIC通讯在不丢通讯数据的情况下可直接唤醒芯片
VDD工作电压范围: 2.4~5.5V
典型封装:SSOP20/SOP20

网友D(2019-03-04):
TSM12 代理商  需要的可以联系 QQ 122803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