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 传导超标 都是超声波发生器工作频率及倍频

楼主(2018-08-03):
如题 ,希望大佬们帮忙分析下,怎么解决。输入端滤波效果很弱。已经尝试过

楼主:
有做过超声波发生器方案的朋友吗

网友A:
超标了差不多20db
呵呵,有点麻烦哦

网友B(2018-09-28):
加Y电容

网友C:
应该是射频直接辐射出来的,q3以后的电路加屏蔽,吸收,滤波

网友D:
可以对其进行屏蔽,或者对输出进行滤波,能量还是比较大,一般的铁氧体磁环处理不了

网友E(2018-11-06):
楼主你是怎样找它的最佳谐振点的。

网友F:
楼上有人提到了,加Y电容,应该有明显效果。
VCC这里的去耦太弱,只有一个C1,104电容。应该多并几个,最好加一级LC滤波。
如果Q3不是很热的话,适当加大R3,放慢它的上升下降沿
R1输入的方波是什么驱动的?如果是单片机,可以采用展频技术,把基波频带展宽。

网友D:
可以调整一下滤波参数试一下

网友G(2019-03-28):
vin前端加pi滤波,不过估计效果不大,窄带还是看看晶振处和开关管处PCB板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