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谁有没有 HC89S003F4 驱动 DS18B20的程序

楼主(2018-08-03):
我移植正点原子DS18B20程序不成功。谁能不能提供一下程序。

网友A:
这个不难呀,关键的一点就是延时长度跟端口的输入输出设置,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查看波形

楼主:
正点原子的程 序移植到 MSP430 G2553 和NV32 都成功了,唯独移植圣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