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 STM32F103的串口1,2,3,4,5总计5个串口的案例!<申请原创.....

楼主(2018-08-03):
关于 STM32F103的串口1,2,3,4,5总计5个串口的案例!<申请原创.....

楼主:
STM32使用USART中断主要有一下几步:

1,定义中断结构体,和串口结构体

2,使能时钟

3,编写中断函数

4,使能中断

楼主:
1.空闲中断是接受数据后出现一个byte的高电平(空闲)状态,就会触发空闲中断.并不是空闲就会一直中断,准确的说应该是上升沿(停止位)后一个byte,如果一直是低电平是不会触发空闲中断的(会触发break中断)。

楼主:
2.关于第二点有要铺垫的三个情况,datasheet中
"当一空闲帧被检测到时,其处理步骤和接收到普通数据帧一样,但如果IDLEIE位被设置将产生一个中断"
"空闲符号被视为完全由'1'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面跟着包含了数据的下一帧的开始位'1'的位数也包括了停止位的位数”        空闲符号的配图后面跟这一个低电平.
有人理解为只有收到下一个数据的起始位才会触发中断,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应该是数据后有空闲了一帧就会触发.

楼主:
3.清中断的方式感觉奇怪,使用函数USART_ClearITPendingBit( USART1, USART_IT_IDLE )清除不了中断的.我用的是3.5的库,查看函数说明,里面的@param参数并没有IDLE,后面的@note中,这样说:
"PE(Parity error),FE(Framing error),NE(Noise error),ORE(OverRun error) and IDLE(Idle line detected) pending bits are cleared by software sequence: a read operation to USART_SR register (USART_GetITStatus()) followed by a read operation to USART_DR register (USART_ReceiveData())."
我是通过语句"USART1->DR;"来清除IDLE中断的.

楼主:
// 串口1-USART1
#define  UART1_USARTx                  USART1
#define  UART1_U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UART1_U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1_U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UART1_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ART1_U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1_U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1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UART1_U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1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ART1_UART_IRQ                USART1_IRQn
#define  UART1_UART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楼主:
// 串口2-USART2
#define  UART2_USARTx                  USART2
#define  UART2_UART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2
#define  UART2_UART_APBxCl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2_U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UART2_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ART2_U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2_U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2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UART2_U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2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UART2_UART_IRQ                USART2_IRQn
#define  UART2_UART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楼主:
// 串口3-USART3
#define  UART3_USARTx                  USART3
#define  UART3_UART_CLK                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  UART3_UART_APBxCl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3_U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UART3_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UART3_U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3_UART_TX_GPIO_PORT       GPIOB
#define  UART3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ART3_UART_RX_GPIO_PORT       GPIOB
#define  UART3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1
#define  UART3_UART_IRQ                USART3_IRQn
#define  UART3_UART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楼主:
//串口4-UART4
#define  UART4_USARTx                  UART4
#define  UART4_UART_CLK                RCC_APB1Periph_UART4
#define  UART4_UART_APBxCl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4_U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UART4_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UART4_U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4_UART_TX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ART4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ART4_UART_RX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ART4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1
#define  UART4_UART_IRQ                UART4_IRQn
#define  UART4_UART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楼主:
//串口5-UART5
#define  UART5_USARTx                  UART5
#define  UART5_UART_CLK                RCC_APB1Periph_UART5
#define  UART5_UART_APBxClkCmd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5_U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UART5_U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UART5_U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ART5_UART_TX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ART5_U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12
#define  UART5_UART_R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ART5_U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UART5_UART_IRQ                UART5_IRQn
#define  UART5_UART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楼主:
//串口接收数据的长度
#define  RX_len 255
//类型定义
enum Buf_now {Buf_A=0,Buf_B=1}; //使用枚举类型定义了Con_Flag.U1_Buf_Now,用来指示现在使用的是哪个缓冲数组
//定义结构体
struct Flag
{
    unsigned int SYS_STEP_UART;
    u8 USER_USART_RX_Buf_A[RX_len];   //串口1数据接收缓存A
    u8 USER_USART_RX_Buf_B[RX_len];   //串口1数据接收缓存B
    u8 RCV_BUF[RX_len];   //串口1数据接收缓存B
    u8 Head_point;
    u8 IDLE_FLAG;
    int Num_Rx;                                                //单次总线空闲中断收到的数据个数
    enum Buf_now Buf_Now; //现在使用的数组
};
extern struct Flag UART1_Flag,UART2_Flag,UART3_Flag,UART4_Flag,UART5_Flag;

楼主:
//
void UART1_Config(void);
void UART2_Config(void);
void UART3_Config(void);
void UART4_Config(void);
void UART5_Config(void);
//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楼主:
/**
  * @brief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UART1_UART_GPIO_APBxClkCmd(UART1_U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UART1_UART_APBxClkCmd(UART1_U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1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1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1_U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ART1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1_U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1_USARTx,USART_IT_TC,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1_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关闭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1_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开启总线空闲中断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ART1_USARTx, ENABLE);
}

楼主:
void UART2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UART2_UART_GPIO_APBxClkCmd(UART2_U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UART2_UART_APBxClkCmd(UART2_U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2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2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2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2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2_U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ART2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2_U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2_USARTx,USART_IT_TC,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2_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关闭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2_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开启总线空闲中断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ART2_USARTx, ENABLE);
}

楼主:
void UART3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UART3_UART_GPIO_APBxClkCmd(UART3_U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UART3_UART_APBxClkCmd(UART3_U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3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3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3_U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ART3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3_U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3_USARTx,USART_IT_TC,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3_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关闭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3_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开启总线空闲中断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ART3_USARTx, ENABLE);
}

楼主:
void UART4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UART4_UART_GPIO_APBxClkCmd(UART4_U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UART4_UART_APBxClkCmd(UART4_U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4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4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4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4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4_U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ART4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U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4_USARTx,USART_IT_TC,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4_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关闭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4_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开启总线空闲中断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ART4_USARTx, ENABLE);
}

楼主:
void UART5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UART5_UART_GPIO_APBxClkCmd(UART5_U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UART5_UART_APBxClkCmd(UART5_U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5_U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5_U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5_U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5_U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5_U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UART5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U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5_USARTx,USART_IT_TC,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5_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关闭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5_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开启总线空闲中断
    // 使能串口
    USART_Cmd(UART5_USARTx, ENABLE);
}

楼主: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楼主:
/****************** 发送8位的数组 ************************/
void Usart_SendArray(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array, uint16_t num)
{
    uint8_t i;

    for(i=0; i<num; i++)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Byte(pUSARTx,array[i]);

    }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楼主:
/*****************  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楼主:
/*****************  发送一个16位数 **********************/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楼主: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UART3_USARTx,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3_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楼主: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3_USARTx,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UART3_USARTx);
}

楼主: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1_UART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Uart_stateus = 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1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数据缓冲转换
        if(UART1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1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1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1_USARTx);
            UART1_Flag.Num_Rx++;
        }
        else    //现在用的是Buf_B,则使用Buf_A
        {
            UART1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1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1_USARTx);
            UART1_Flag.Num_Rx++;
        }
    }

    if(USART_GetITStatus(UART1_USARTx,USART_IT_IDLE)!=RESET)
    {

        Uart_stateus = UART1_USARTx->SR;
        Uart_stateus = UART1_USARTx->DR; //清除串口空闲接受中断

        if(UART1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1_Flag.Buf_Now=Buf_B;
        }
        else
        {
            UART1_Flag.Buf_Now=Buf_A;
        }
        UART1_Flag.IDLE_FLAG=SET;
    }
}

楼主: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2_UART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Uart_stateus = 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2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数据缓冲转换
        if(UART2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2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2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2_USARTx);
            UART2_Flag.Num_Rx++;
        }
        else    //现在用的是Buf_B,则使用Buf_A
        {
            UART2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2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2_USARTx);
            UART2_Flag.Num_Rx++;
        }
    }

    if(USART_GetITStatus(UART2_USARTx,USART_IT_IDLE)!=RESET)
    {

        Uart_stateus = UART2_USARTx->SR;
        Uart_stateus = UART2_USARTx->DR; //清除串口空闲接受中断

        if(UART2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2_Flag.Buf_Now=Buf_B;
        }
        else
        {
            UART2_Flag.Buf_Now=Buf_A;
        }
        UART2_Flag.IDLE_FLAG=SET;
    }
}

楼主: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3_UART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Uart_stateus = 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3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数据缓冲转换
        if(UART3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3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3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3_USARTx);
            UART3_Flag.Num_Rx++;
        }
        else    //现在用的是Buf_B,则使用Buf_A
        {
            UART3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3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3_USARTx);
            UART3_Flag.Num_Rx++;
        }
    }

    if(USART_GetITStatus(UART3_USARTx,USART_IT_IDLE)!=RESET)
    {

        Uart_stateus = UART3_USARTx->SR;
        Uart_stateus = UART3_USARTx->DR; //清除串口空闲接受中断

        if(UART3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3_Flag.Buf_Now=Buf_B;
        }
        else
        {
            UART3_Flag.Buf_Now=Buf_A;
        }
        UART3_Flag.IDLE_FLAG=SET;
    }
}

楼主: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4_UART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Uart_stateus = 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数据缓冲转换
        if(UART4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4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4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4_USARTx);
            UART4_Flag.Num_Rx++;
        }
        else    //现在用的是Buf_B,则使用Buf_A
        {
            UART4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4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4_USARTx);
            UART4_Flag.Num_Rx++;
        }
    }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_USARTx,USART_IT_IDLE)!=RESET)
    {

        Uart_stateus = UART4_USARTx->SR;
        Uart_stateus = UART4_USARTx->DR; //清除串口空闲接受中断

        if(UART4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4_Flag.Buf_Now=Buf_B;
        }
        else
        {
            UART4_Flag.Buf_Now=Buf_A;
        }
        UART4_Flag.IDLE_FLAG=SET;
    }
}

楼主: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5_UART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Uart_stateus = 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数据缓冲转换
        if(UART5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5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5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5_USARTx);
            UART5_Flag.Num_Rx++;
        }
        else    //现在用的是Buf_B,则使用Buf_A
        {
            UART5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5_Flag.Num_Rx] = USART_ReceiveData(UART5_USARTx);
            UART5_Flag.Num_Rx++;
        }
    }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_USARTx,USART_IT_IDLE)!=RESET)
    {

        Uart_stateus = UART5_USARTx->SR;
        Uart_stateus = UART5_USARTx->DR; //清除串口空闲接受中断

        if(UART5_Flag.Buf_Now==Buf_A) //现在用的是Buf_A,则使用Buf_B
        {
            UART5_Flag.Buf_Now=Buf_B;
        }
        else
        {
            UART5_Flag.Buf_Now=Buf_A;
        }
        UART5_Flag.IDLE_FLAG=SET;
    }
}

楼主:
以上程序 是 结构体定义,5个串口的初始化,中断

使用的中断方式为: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1_USARTx,USART_IT_TC,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1_USARTx,USART_IT_RXNE,ENABLE);  //关闭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ART1_USARTx,USART_IT_IDLE,ENABLE);//开启总线空闲中断

楼主:
//检测帧头,返回位置
unsigned char Cheack_FrameHead(unsigned char Find_buf_long,unsigned char BUF[]);

void Progress_UART1(void);
void Progress_UART2(void);
void Progress_UART3(void);
void Progress_UART4(void);
void Progress_UART5(void);

extern void Date_Progress_Uart1(void);
extern void Date_Progress_Uart2(void);
extern void Date_Progress_Uart3(void);
extern void Date_Progress_Uart4(void);
extern void Date_Progress_Uart5(void);

extern void TASK_PRJ_UART1(void);
extern void TASK_PRJ_UART2(void);
extern void TASK_PRJ_UART3(void);
extern void TASK_PRJ_UART4(void);
extern void TASK_PRJ_UART5(void);

楼主:
对于 函数的处理

楼主:
//查找帧头并返回位置;
unsigned char Cheack_FrameHead(unsigned char Find_buf_long,unsigned char BUF[])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ind_head_point=0XF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ind_cnt=0;
    //从BUF中检索数据;
    for(Find_cnt=0; Find_cnt<Find_buf_long; Find_cnt++)
    {
        //判断4个连接的数据是不是"SIEW";
        if(
            (BUF[Find_cnt+0]==HEAD1)&&
            (BUF[Find_cnt+1]==HEAD2)&&
            (BUF[Find_cnt+2]==HEAD3)&&
            (BUF[Find_cnt+3]==HEAD4)
        )
        {
            //首次出现的位置赋值;
            Find_head_point=Find_cnt;
            //跳出检索for循环;
            break;
        }
    }
    //返回数据
    return Find_head_point;
}//END_static unsigned char Cheack_Head_SIEW(unsigned char BUF[])

楼主:
//解析用户协议
static unsigned int Crack_User_data(USART_TypeDef * pUSARTx,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Find_point)
{
    //长度与长度位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rame_LONG=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rame_LONG_point=0XFF;
    //功能与功能位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rame_FUN=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rame_FUN_point=0XFF;
    //校验与校验位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RC_TMP=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RC_TMP_point=0XF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RC_CNT=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RC_DAT=0;

    //全局功能状态
    volatile unsigned int  STEP_SYS_TMP=0;

    //长度与长度位置
    Frame_LONG_point=Find_point+4;
    Frame_LONG=BUF[Frame_LONG_point];
//    printf("Frame_LONG_point @%d;Frame_LONG@%d;\r\n",Frame_LONG_point,Frame_LONG);

    //功能与功能位置
    Frame_FUN_point=Find_point+5;
    Frame_FUN=BUF[Frame_FUN_point];
//    printf("Frame_FUN_point @%d;Frame_FUN@%d;\r\n",Frame_FUN_point,Frame_FUN);

    //校验与校验位置
    CRC_TMP_point=Frame_LONG-1-1;
    CRC_TMP=BUF[CRC_TMP_point];
//    printf("CRC_TMP_point @%d;CRC_TMP@%d;\r\n",CRC_TMP_point,CRC_TMP);

    //将有效数据位赋值到缓冲数组中
    for(unsigned char RCV_CNT=0; RCV_CNT<Frame_LONG; RCV_CNT++)
    {
        if(pUSARTx==UART1_USARTx)
        {
            UART1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printf("RCV_BUF[%d]=@%d;%d\r\n",RCV_CNT,UART1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
        if(pUSARTx==UART2_USARTx)
        {
            UART2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printf("RCV_BUF[%d]=@%d;%d\r\n",RCV_CNT,UART2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
        if(pUSARTx==UART3_USARTx)
        {
            UART3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printf("RCV_BUF[%d]=@%d;%d\r\n",RCV_CNT,UART3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
        if(pUSARTx==UART4_USARTx)
        {
            UART4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printf("RCV_BUF[%d]=@%d;%d\r\n",RCV_CNT,UART4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
        if(pUSARTx==UART5_USARTx)
        {
            UART5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printf("RCV_BUF[%d]=@%d;%d\r\n",RCV_CNT,UART5_Flag.RCV_BUF[RCV_CNT],BUF[RCV_CNT]);
        }

    }

    for(CRC_CNT=0; CRC_CNT<Frame_LONG-2; CRC_CNT++)
    {
        CRC_DAT+=User_BUF[CRC_CNT];
    }
//    printf("CRC_DAT @%d-%d;\r\n",CRC_TMP,CRC_DAT);

    //功能码的解析,并且校验校验字,注意校验位的位数是第几位
    switch(Frame_FUN)
    {
    case 1://001,查询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1;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2://002,开关
        if(CRC_DAT==CRC_TMP)
        {
            Power_switch_DAT=User_BUF[Find_point+5+1];
            BD_AP1_DAT=User_BUF[Find_point+5+2];
            ZZW_AP1_DAT=User_BUF[Find_point+5+3];
            ZZW_AP2_DAT=User_BUF[Find_point+5+4];
            //
            STEP_SYS_TMP=2;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3://指令3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3;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4://指令4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4;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5://指令5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5;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6://指令6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6;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7://指令7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7;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8://指令8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8;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case 9://指令9
        if(CRC_DAT==CRC_TMP)
        {
            STEP_SYS_TMP=9;
        }
        else
        {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
        break;

    default:
        STEP_SYS_TMP=Sys_CRC_ERROR;
        break;
    }
    //返回数据
    return STEP_SYS_TMP;
}

楼主: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void Progress_UART1(void)
{
    UART1_Flag.Head_point=0XFF;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A
    if(UART1_Flag.Buf_Now==Buf_A)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1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1_Flag.Num_Rx,UART1_Flag.USER_USART_RX_Buf_B);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1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1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1_USARTx,UART1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1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1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1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B
    if(UART1_Flag.Buf_Now==Buf_B)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1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1_Flag.Num_Rx,UART1_Flag.USER_USART_RX_Buf_A);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1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1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1_USARTx,UART1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1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1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1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处理完成后,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1_Flag.Num_Rx=0;
    //处理完成后,对位置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1_Flag.Head_point=0XFF;
}//END_void Copy_buf(void)

楼主: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void Progress_UART2(void)
{
    UART2_Flag.Head_point=0XFF;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A
    if(UART2_Flag.Buf_Now==Buf_A)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2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2_Flag.Num_Rx,UART2_Flag.USER_USART_RX_Buf_B);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2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2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2_USARTx,UART2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2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2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2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B
    if(UART2_Flag.Buf_Now==Buf_B)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2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2_Flag.Num_Rx,UART2_Flag.USER_USART_RX_Buf_A);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2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2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2_USARTx,UART2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2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2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2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处理完成后,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2_Flag.Num_Rx=0;
    //处理完成后,对位置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2_Flag.Head_point=0XFF;
}//END_void Copy_buf(void)

楼主: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void Progress_UART3(void)
{
    UART3_Flag.Head_point=0XFF;
    if(UART3_Flag.Buf_Now==Buf_A)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3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3_Flag.Num_Rx,UART3_Flag.USER_USART_RX_Buf_B);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3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3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3_USARTx,UART3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3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3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3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B
    if(UART3_Flag.Buf_Now==Buf_B)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3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3_Flag.Num_Rx,UART3_Flag.USER_USART_RX_Buf_A);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3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3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3_USARTx,UART3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3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3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3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处理完成后,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3_Flag.Num_Rx=0;
    //处理完成后,对位置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3_Flag.Head_point=0XFF;
}//END_void Copy_buf(void)

楼主: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void Progress_UART4(void)
{
    UART4_Flag.Head_point=0XFF;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A
    if(UART4_Flag.Buf_Now==Buf_A)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4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4_Flag.Num_Rx,UART4_Flag.USER_USART_RX_Buf_B);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4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4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4_USARTx,UART4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4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4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4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B
    if(UART4_Flag.Buf_Now==Buf_B)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4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4_Flag.Num_Rx,UART4_Flag.USER_USART_RX_Buf_A);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4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4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4_USARTx,UART4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4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4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4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处理完成后,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4_Flag.Num_Rx=0;
    //处理完成后,对位置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4_Flag.Head_point=0XFF;
}//END_void Copy_buf(void)

楼主: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void Progress_UART5(void)
{
    UART5_Flag.Head_point=0XFF;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A
    if(UART5_Flag.Buf_Now==Buf_A)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5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5_Flag.Num_Rx,UART5_Flag.USER_USART_RX_Buf_B);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5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5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5_USARTx,UART5_Flag.USER_USART_RX_Buf_B,UART5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5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5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当前使用数组缓冲B
    if(UART5_Flag.Buf_Now==Buf_B)
    {
        //从B中检索数据
        UART5_Flag.Head_point=Cheack_FrameHead(UART5_Flag.Num_Rx,UART5_Flag.USER_USART_RX_Buf_A);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开始*******/
        if(UART5_Flag.Head_point!=0XFF)//检索到了SIEW的位置
        {
            /******数据处理函数_START*******/
            UART5_Flag.SYS_STEP_UART=Crack_User_data(UART5_USARTx,UART5_Flag.USER_USART_RX_Buf_A,UART5_Flag.Head_point);
            /******数据处理函数_END*******/
        }
        //数据无效,进入IDLE模式
        if(UART5_Flag.Head_point==0XFF)
        {
            UART5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
        /******在这里加入:校验数据帧的函数—结束*******/
    }
    //处理完成后,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5_Flag.Num_Rx=0;
    //处理完成后,对位置的数据进行复位
    UART5_Flag.Head_point=0XFF;
}//END_void Copy_buf(void)

楼主:
//数据处理
void Date_Progress_Uart1(void)
{
    if(UART1_Flag.IDLE_FLAG==SET)//如果总线空闲中断
    {
        UART1_Flag.IDLE_FLAG=RESET;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Progress_UART1();
    }
}

楼主:
//数据处理
void Date_Progress_Uart2(void)
{
    if(UART2_Flag.IDLE_FLAG==SET)//如果总线空闲中断
    {
        UART2_Flag.IDLE_FLAG=RESET;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Progress_UART2();
    }
}

楼主:
//数据处理
void Date_Progress_Uart3(void)
{
    if(UART3_Flag.IDLE_FLAG==SET)//如果总线空闲中断
    {
        UART3_Flag.IDLE_FLAG=RESET;
        Progress_UART3();
    }
}

楼主:
//数据处理
void Date_Progress_Uart4(void)
{
    if(UART4_Flag.IDLE_FLAG==SET)//如果总线空闲中断
    {
        UART4_Flag.IDLE_FLAG=RESET;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Progress_UART4();
    }
}

楼主:
//数据处理
void Date_Progress_Uart5(void)
{
    if(UART5_Flag.IDLE_FLAG==SET)//如果总线空闲中断
    {
        UART5_Flag.IDLE_FLAG=RESET;
        //查找并检索用户协议
        Progress_UART5();
    }
}

楼主:
void TASK_PRJ_UART1(void)

这里省略,因为涉及到了 一些项目的数据 解析 谢谢理解!

楼主:
//串口2控制的状态机
void TASK_PRJ_UART2(void)
{
    switch(UART2_Flag.SYS_STEP_UART)
    {
    //初始化
    case Sys_INIT:
        UART2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break;

    //空闲
    case Sys_IDLE:
        break;
    }
}

楼主:
//串口3控制的状态机
void TASK_PRJ_UART3(void)
{
    switch(UART3_Flag.SYS_STEP_UART)
    {
    //初始化
    case Sys_INIT:
        UART3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break;

    //帧校验错误
    case Sys_CRC_ERROR:
        UART3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break;

    //空闲
    case Sys_IDLE:
        break;
    }
}

楼主:
//串口4控制的状态机
void TASK_PRJ_UART4(void)
{
    switch(UART4_Flag.SYS_STEP_UART)
    {
    //初始化
    case Sys_INIT:
        UART4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break;

    //空闲
    case Sys_IDLE:
        break;
    }
}

楼主:
//串口5控制的状态机
void TASK_PRJ_UART5(void)
{
    switch(UART5_Flag.SYS_STEP_UART)
    {
    //初始化
    case Sys_INIT:
        UART5_Flag.SYS_STEP_UART=Sys_IDLE;
        break;

    //空闲
    case Sys_IDLE:
        break;
    }
}

楼主: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Disable_JTAG_SWD();//禁用JTAG使能SWD_PIN;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UART1_Config();//

    DO_GPIO_Config();//所有DO_寄存器初始化;
    DO_GPIO_Init();//所有DO_IO口初始化;
    i2c_CfgGpio();
    BASIC_TIM_Init();//定时器时基1ms;

    while(1)
    {
                Get_GPIOS();

        if ( Basic_T500 > 500 ) /* 500 * 1 ms = 500ms 时间到 */
        {
            Basic_T500 = 0;
            Get_Tempture();
        }

        //串口1的解析与状态
        Date_Progress_Uart1();
        //串口1的解析与状态
        TASK_PRJ_UART1();
    }
}
/*********************************************END OF FILE**********************/

楼主:
这里 只用到了 串口1 的解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使用USART中断主要有一下几步:

1,定义中断结构体,和串口结构体

谢谢分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关于第二点有要铺垫的三个情况,datasheet中
"当一空闲帧被检测到时,其处理步骤和接收到普通数据帧一样,但 ...

很全面。

网友:
网上不是有资料吗?

网友C:
有源代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空闲中断是接受数据后出现一个byte的高电平(空闲)状态,就会触发空闲中断.并不是空闲就会一直中断,准确的 ...

网友E:
5个串口很棒!

网友F:
后期其他的拓展吗

网友G:
5个串口都有吗?

网友H:
太详细了 收藏

网友I:
同时使用5个串口,太霸道了。看看。

网友J:
这个 没有用到DMA 感觉 似乎没什么用处吧?是不是必须 配合DMA 才可以?

网友K:
这五个有啥不同 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L:
有什么异同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