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理解跨阻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

楼主:
一个跨阻放大器LTC6268的增益带宽积为500MHz。
详细参数表内写明GBW=500MHz实在条件f=10MHz下得到。
这一参数明显与通用运算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不同。
例如一个通用运放ADA4666-2的定义为

请问如何理解这种区别?

跨阻放大器的反馈电阻以及反馈电阻的寄生电容都会影响跨阻放大器的带宽。那么这个f=10MHz下增益带宽GBW=500MHz是怎么测出来的呢??

网友A(2018-08-03):
首先,LTC6268不是“跨阻放大器”,只是其输入偏置电流很低,适用于I~V电路而已。

至于其GBW,手册上表明是在10MHz条件下测定。注意,实际运放的GBW随频率是变化的。此外,请注意其另一个参数BW=350MHz。

网友B:
你去看第9页的G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