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官方只有库函数的例程,我找不到操作寄存器的例程

楼主(2018-08-03):
如题,找不到操作寄存器的官方例程,百度搜全都要钱才能下载的,是官方没有提供STM8S寄存器操作例程吗?都是我们民间自己写的?

网友A:
参考手册上面就是专门介绍寄存器的...

寄存器就是一大堆的地址.

 *((u8*)(0x5000)) = 0;

PA_ODR = 0;

是一样的,PA_ODR 在头文件里可以找到,并和参考手册上能对应上.

网友B:
自动生成的额都是hal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