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开发板及仿真器] (转)SEED-DEC6416开发板上MCBSP做GPIO口的实验

楼主(2018-08-0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mcbsp.h>
#include <csl_gpio.h>
#include <csl_mcbsphal.h>
/*typedef struct {
  Uint32 spcr;
  Uint32 rcr;
  Uint32 xcr;
  Uint32 srgr;
  Uint32 mcr;
  Uint32 rcer;
  Uint32 xcer;
  Uint32 pcr;
} MCBSP_Config;*/
//将SPCR中的RRST 和XRST 位清0,禁止缓冲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然后将PCR的
//RIOEN和XIOEN位置1,就将所有的缓冲串口引脚配置成通用I/O口。
static MCBSP_Config MyMcbspConfig =
{
MCBSP_SPCR_RMK  //Serial Port Control Register (SPCR)  ???????
(
  MCBSP_SPCR_FREE_YES,   // Serial clock free running mode(FREE)
  MCBSP_SPCR_SOFT_YES,   // Serial clock emulation mode(SOFT)
  MCBSP_SPCR_FRST_YES,   // Frame sync generator reset(FRST)
  MCBSP_SPCR_GRST_YES,   // Sample rate generator reset(GRST)
  MCBSP_SPCR_XINTM_XRDY,   // Transmit interrupt mode(XINTM)
  MCBSP_SPCR_XSYNCERR_NO,  // Transmit synchronization error
  MCBSP_SPCR_XRST_0 ,   // 禁止缓冲串口发送数据
  MCBSP_SPCR_DLB_OFF,     // Digital loopback(DLB) mode
  MCBSP_SPCR_RJUST_LZF,  // Receive data sign-extension and
          //   justification mode(RJUST)
  MCBSP_SPCR_CLKSTP_DISABLE,  // Clock stop(CLKSTP) mode
  MCBSP_SPCR_DXENA_ON,   // DX Enabler(DXENA) -Extra delay for
         //   DX turn-on time.
  MCBSP_SPCR_RINTM_RRDY,   // Receive interrupt(RINT) mode
  MCBSP_SPCR_RSYNCERR_NO,  // Receive synchronization error(RSYNCERR)
  MCBSP_SPCR_RRST_0   //  禁止缓冲串口接收数据
),

MCBSP_RCR_RMK // Receive Control Register (RCR)
(
  MCBSP_RCR_RPHASE_SINGLE,  // Receive phases
  MCBSP_RCR_RFRLEN2_OF(0),  // Receive frame length
         //   in phase 2(RFRLEN2)
  MCBSP_RCR_RWDLEN2_32BIT,  // Receive element length
         //   in phase 2(RWDLEN2)
  MCBSP_RCR_RCOMPAND_MSB,  // Receive companding mode (RCOMPAND)
  MCBSP_RCR_RFIG_NO,   // Receive frame ignore(RFIG)
  MCBSP_RCR_RDATDLY_0BIT,  // Receive data delay(RDATDLY)
  MCBSP_RCR_RFRLEN1_OF(1),  // Receive frame length
         //   in phase 1(RFRLEN1)
  MCBSP_RCR_RWDLEN1_32BIT, // Receive element length
         //   in phase 1(RWDLEN1)
  MCBSP_RCR_RWDREVRS_DISABLE // Receive 32-bit bit reversal
         //   feature.(RWDREVRS)
),
MCBSP_XCR_RMK //Transmit Control Register (XCR)
(
  MCBSP_XCR_XPHASE_SINGLE, // Transmit phases
  MCBSP_XCR_XFRLEN2_OF(0), // Transmit frame length
         //   in phase 2(XFRLEN2)
  MCBSP_XCR_XWDLEN2_32BIT,  // Transmit element length
          //   in phase 2
  MCBSP_XCR_XCOMPAND_MSB,  // Transmit companding mode(XCOMPAND)
  MCBSP_XCR_XFIG_NO,   // Transmit frame ignore(XFIG)
  MCBSP_XCR_XDATDLY_0BIT,  // Transmit data delay(XDATDLY)
  MCBSP_XCR_XFRLEN1_OF(1),  // Transmit frame length
         //   in phase 1(XFRLEN1)
  MCBSP_XCR_XWDLEN1_32BIT,  // Transmit element length
         //   in phase 1(XWDLEN1)
  MCBSP_XCR_XWDREVRS_DISABLE  // Transmit 32-bit bit reversal feature
),
/* MCBSP_SRGR_RMK //serial port sample rate generator register(SRGR)
(
  MCBSP_SRGR_GSYNC_FREE,  // Sample rate generator clock
         //   synchronization(GSYNC).
  MCBSP_SRGR_CLKSP_RISING, // CLKS polarity clock edge select(CLKSP)
  MCBSP_SRGR_CLKSM_INTERNAL, // MCBSP sample rate generator clock
          //   mode(CLKSM)
  MCBSP_SRGR_FSGM_DXR2XSR, // Sample rate generator transmit frame
          //   synchronization
  MCBSP_SRGR_FPER_OF(63),  // Frame period(FPER)
  MCBSP_SRGR_FWID_OF(31),  // Frame width(FWID)
  MCBSP_SRGR_CLKGDV_OF(15) // Sample rate generator clock
          //   divider(CLKGDV)
),*/
MCBSP_SRGR_DEFAULT,
MCBSP_MCR_DEFAULT,     // Using default value of MCR register
MCBSP_RCERE0_DEFAULT,   // Using default value of RCERE registers
MCBSP_RCERE1_DEFAULT,
MCBSP_RCERE2_DEFAULT,
MCBSP_RCERE3_DEFAULT,
MCBSP_XCERE0_DEFAULT,   // Using default value of XCERE registers
MCBSP_XCERE1_DEFAULT,
MCBSP_XCERE2_DEFAULT,
MCBSP_XCERE3_DEFAULT,
MCBSP_PCR_RMK //serial port pin control register(PCR)
(
  MCBSP_PCR_XIOEN_GPIO,   // Transmitter in general-purpose I/O mode
  MCBSP_PCR_RIOEN_GPIO,   // Receiver in general-purpose I/O mode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 Transmit frame synchronization mode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Receive frame synchronization mode
  MCBSP_PCR_CLKXM_OUTPUT,   // 引脚CLKX输出使能位
  MCBSP_PCR_CLKRM_INPUT,   // Receiver clock mode (CLKRM)
  MCBSP_PCR_CLKSSTAT_0,   // CLKS pin status(CLKSSTAT)
  MCBSP_PCR_DXSTAT_0,     // DX pin status(DXSTAT)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Transmit frame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FSXP)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Receive frame synchronization polarity(FSRP)
  MCBSP_PCR_CLKXP_FALLING,  // Transmit clock polarity(CLKXP)
  MCBSP_PCR_CLKRP_RISING  // Receive clock polarity(CLKRP)
)
};
MCBSP_Handle hMcbsp;
void main()
{

CSL_init();
//Open up serial port 0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DEV0, MCBSP_OPEN_RESET);
MyMcbspConfig.pcr=0x00000200;//输出为低电平
// MyMcbspConfig.pcr=0x00000202;//输出为高电平
//Configure McBSP for digital loopback, 32bit mode
//  and setup the sample rate generator to allow self clocking
MCBSP_config(hMcbsp, &MyMcbspConfig);

//Enable McBSP in steps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RCV_START | MCBSP_XMIT_START,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