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结构体赋值问题

楼主(2018-08-03):
大家好,我定义了个结构体:struct node {
        int a;        char b【128】;
};

然后在main中赋值:
main()
{
struct node *no;

no->a = 7;

return;
}
当运行到no->a = 7时出现段错误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

no都没有指向结构体的变量,怎么会有NO->A这个变量呢?当然有问题啊。

网友A:
典型的野指针

网友B:
int main(void)
{
        struct node *no;
        int b;
        no=&b;

        no->a = 7;

retur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main(void)
{
        struct node *no;

您好 大神 no=&b什么意思啊 有啥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main(void)
{
        struct node *no;

不行你那个是指针不兼容的赋值 我编译过了错误

楼主:
别只会说,解决办法ok 我发贴是找办法的

网友A:
struct node MyNode;

int main(void)
{
        struct node *no;
        no=&MyNode;

        no->a = 7;

        return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大神 no=&b什么意思啊 有啥作用啊?

给no赋一个地址

楼主:
不行 编译的时候提示指针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node MyNode;

int main(void)

嗯嗯 谢谢 这样是不是就把值赋给全局变量的结构体了?在所有的函数中提取这个元素的值都是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这样是不是就把值赋给全局变量的结构体了?在所有的函数中提取这个元素的值都是7?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 编译的时候提示指针不兼容

我是在Dev C++里试的,可能跟单片机的C有区别

网友C:
只定义node型的指针,没给赋值就进行间接访问, 结构体也没实例化,就好比声明了一种房子,定义了一个门牌号,就拿着门牌号去找房子,压根没就盖房子。  看来是个新手

网友D:
c和指针学一下,

网友E:
typedef struct
{
        int a;
        char b[128];
}node;

node c;

int main()
{

        c.a = 7;

        printf("%d\n", c.a);

        return 0;
}

网友F:
这手确实很新,补习一下C基础

网友G:
我个人觉得新手除非特殊就要避免用指针,不然以后做项目时候各种问题,自己也痛苦,接受你烂摊子的人更痛苦。当然如果只是学生另当别论

网友H:
你的no定义的是结构体指针,都没有对这个指针赋值,怎么会有->操作呀

网友I:
struct snod
{
        int a;
        char b[10];
};

void main()
{
        struct snod *nod1;

        nod1 = (struct snod *)malloc(sizeof(struct snod));
        memset(nod1, 0, sizeof(struct snod));

        nod1->a = 10;

        printf("%d\n", nod1->a);
}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别只会说,解决办法ok 我发贴是找办法的

无语,人家这六个字就是解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语,人家这六个字就是解决办法啊

无语 我的意思是怎么去野。怎么能过够以这种方式操作结构体。我是新手只对我说错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语,人家这六个字就是解决办法啊

你生病了 医生说你有病让你去抓药, 你知道抓什么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