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003的LVR,比如选2.9V,其上限下限是多少?

楼主(2018-08-03):
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现在我的MCU电源是3.0V的LDO供电,其下限会到2.93V左右。之前一直这么用STM8S003倒没事,因为手册标示了复位的范围,比如min为2.5V,max为2.85V。但SC92F7003手册上找不到LVR=2.9V时的min和max,请万能的原厂大拿帮查找确认下。
上图是STM8S003的。

网友A:
长时间的话 我认为还是会有隐患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其实只要原厂能说明SC92F7003 各个LVR的min和max,剩下的就好判断了;问题就在于没有这个数据,所以搞得之前的STM8S003的不知道敢不敢批量转换;现在做了一些样品,到是没有问题。

网友B:
保险起见最好是把LVR设置为低于2.9V,或者关闭LVR。

网友C:
你好!LVR设置如下,可以通过烧录软件SOC Pro51来选定,最低档为2.3V:

楼主:
谢谢,LVR=2.9V时,是否Max会超过2.9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LVR=2.9V时,是否Max会超过2.95V?

选8M或者以下主频,供电5伏情况下,最低LVR可选是2.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