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关于一面敷多个不同网络铜的,请教...

楼主(2018-08-03):
最近玩一个关于充电的应用,由于板子要过大电流,所以需要敷多个不同网络的铜,现在已经做好VIN,SW等多个铜,现在需要在板上其他位置铺上网络GND的铜,但是如果加入这个GND的铜,整个TOP LAYER的铜都连在一起了。请问是不允许这样操作还是我的配置有误。用的软件是AD18。求有经验的大拿帮帮忙看一下。
图分两层放,我用户组低,一次放不上两张图片。

楼主:
这是加了GND铜之后的情况,整个面所有网络的铜都被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A:
如果你铺地铜的时候是在整个TOPlayer铺的话,那么肯定会覆盖原来的铜;
可以在正面局部铺铜,背面也铺铜,用过孔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铺地铜的时候是在整个TOPlayer铺的话,那么肯定会覆盖原来的铜;
可以在正面局部铺铜,背面也铺铜, ...

最近好久没上来过,没及时回复抱歉啊,谢谢你,我后面发现了这是一个规则错误,就是不同网络之间的间隔调成0了(导入的规格,有点没注意),这样在铺铜时就会把范围内的所有铜皮,焊盘,过控全部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