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90V转3.3V给单片机供电,用LDO还是DCDC?

楼主(2018-08-03):
电池监控上用,压差大,用电阻分压再加LDO方式漏电流估计不小,DCDC方式估计负载电阻也漏电流不少,有更好的方案吗?

90V一般都建议用DC-DC了。高压的DC-DC,这里你自己选看https://www.pwchip.com/product/c38.html

网友A:
耐压100V的DC-DC,自身消耗电流在几个mA,单片机耗电小,估计也就是70%左右的效率

网友B:
前级必须DC-DC,不然很有可能就烧坏LDO了。

网友C:
多谐振荡器 + 低通滤波器 + LDO

网友D:
手机充电器

网友E:
建议先加一级DC-DC降压电路(恒压输出),再加一级LDO,采用78系列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eg.CW78S33GT VDCmax=30V、VOUT=3.3V、IDmax=100mA),VOUT端口加一级滤波和储能电容。最后再给MCU进行供电,详聊加QQ:771210548!

网友F:
电池监控对静态消耗压力很大的吧,90V,完全可以用6级能耗的AC-DC芯片,这个好多,自己选择一个性价比合适的吧。后面一个简单的LDO直接搞定。
建议LP3773,或者类似芯片,待机75mW,原边反馈,关键是便宜。一个EE13变压器,几个外围,成本不超过1.5。

网友:
用个手机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G:
这么大的压差,哪怕只有 100mA 的电流 LDO 的管耗都要好几瓦,大概率要烧。我也的这种场景只适合用 DC-DC,设计得当的话漏电流不会很大的。

网友H:
90V输入,选择AC/DC的电源芯片方案,带隔离变压器的,静态电流才2mA左右,效率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可靠性高。
用LDO,还得看你的电流多大,如果是几个毫安以下,那也是可以的,直接电阻、稳压二极管、三极管的串联稳压电路,也很可靠。
如果电流几十毫安,那肯定要开关电源了。

网友I:
电流太大 ,分压阻值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监控对静态消耗压力很大的吧,90V,完全可以用6级能耗的AC-DC芯片,这个好多,自己选择一个性价比合适 ...

这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用ACDC是不是成本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压差,哪怕只有 100mA 的电流 LDO 的管耗都要好几瓦,大概率要烧。我也的这种场景只适合用 DC-DC, ...

谢谢,不知待机模式(MCU电流uA级别)下DCDC效率是否能做的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用ACDC是不是成本高了点

线性稳压,首先是能耗高,而且你这个电压,找一个线性稳压,成本绝对接近甚至超过AC-DC。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待机模式(MCU电流uA级别)下DCDC效率是否能做的好?

不可能。

网友J:
非隔离DC-DC,+LDO,便宜好用,刚好适合几百Ma

网友K(2019-01-02):
这个LDO恐怕很难找到,输入电压那么高,建议先DCDC,然后在用个LDO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低功耗的单片机用ACDC是不是成本高了点

DCDC也便宜不了多少。LDO可能根本就没有,就算有也不会便宜

网友M:
1、90V转12V的DCDC,然后12V转3.3V线性稳压器
2、用N-MOS+一颗3端线性稳压器

网友N:
有专业定制开关电源的,做一个搞定。

网友O(2020-11-03):
这么大,用DC-DC吧
DC-DC
降压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7           2.0V~6.0V        3.3V,1.8V,1.2V  0.7A        1.5MHz          SOT23-5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63           4.5V~16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205           4.5V~20V        1V~15V              5A        340KHZ          SOP8-EP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130KHz          SOP8
PW2431           4.5V~40V        1V~30V              3A        340KHz          SOP8-EP
PW2558           4.5V~55V        1.25V~30V         0.8A        1.2 MHz          SOT23-6
PW2608           5.5V~60V        1.5-30V             0.8A        0.3-1Mhz  SOP8-EP
PW2815           4.5V~80V        1.5V~30V         1.5A        400KHZ          SOP8-EP
PW2906           12V~90V            1.25V~20V         0.6A        150KHZ          SOP8-EP
PW2902           8V~90V            5V~30V              2A        140KHZ   SOP8-EP
PW2153           8V~140V            5V~30V              4A        140KHZ   SOP8

LDO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5V多        250mA             2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网友F:
引用 网友L:
DCDC也便宜不了多少。LDO可能根本就没有,就算有也不会便宜

功耗小的,直接一个13003+6.3V稳压管,再一个随便什么的LDO都可以用了。13003选择范围很大,有92封装有126封装有220封装,合适各个可能功耗。
功耗大的,老老实实DC-DC 再LDO。

网友P:
我司专业做各种DC-DC升压、降压,LDO线性降压IC,电池充电IC,电池保护IC等电源管理类IC,可免费提供样品与技术指导,联系电话18902469270(微信同号

网友Q:
建议用LDO,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个暖气片